双叶futaba控距离

楼主(2015-02-09):
各位魔友:我的futaba T14sg 配的7008SB,SBUS连接方法,大概500多米就失控返航,你们的多少米?还是北 京双叶的,我被坑鸟吗?

网友:
这个和环境也有关系的。

楼主:
空旷地方,无发射塔什么的...

网友:
有空地面手持做个距离测试

网友:
跟你换个PCM 72兆的吧。

网友A:
制式你用的是14CH还是12CH,另外菜单右边功率那里你选的是G还是F

网友:
正常的,近几年出的遥控距离都短了,因为现在对控的发射功率有严格控制。买以前的老款吧,空旷地能达到2000米。

网友:
正常,有时候300来米就完蛋了

网友:
现在环境都复杂,各种wifi都是2.4g

网友B:
6楼.......菜单右边功率那里你选的是G还是F 求解 能否说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菜单右边功率那里你选的是G还是F 求解 能否说细点

国内用G,国外用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你用的是14CH还是12CH,另外菜单右边功率那里你选的是G还是F

好像用的是g,这个和距离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你用的是14CH还是12CH,另外菜单右边功率那里你选的是G还是F

那是要那种模式距离远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式你用的是14CH还是12CH,另外菜单右边功率那里你选的是G还是F

怎样设置 距离最远 继续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用的是g,这个和距离也有关系?

14CH和12CH的区别是14CH带双向回传而12CH不带,但是也因此12CH传输速度更快。G和F分别是GENERAL和FRANCE的缩写,由于各个国家对这点无线电设备的额定发射功率要求不一样所以会有两个选项,至于具体原因可以去翻看各国法律。简单来说,G模式下的发射功率会比F模式大,控制距离也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设置 距离最远 继续求解

14CH和12CH的区别是14CH带双向回传而12CH不带,但是也因此12CH传输速度更快。G和F分别是GENERAL和FRANCE的缩写,由于各个国家对这点无线电设备的额定发射功率要求不一样所以会有两个选项,至于具体原因可以去翻看各国法律。简单来说,G模式下的发射功率会比F模式大,控制距离也更远 说明书里有的

楼主:
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完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完

原来没有显示完,

网友:
DSX12,好象距离挺远的哦

网友:
找一片开阔地试试。

网友:
Futaba 的老控都很远,我的Futaba10C用了快6年没有坏,遥控距离应该有15000吧,反正玩油鸡基本不超过100米半径,感觉PCM的距离会远一些,穿透也好,但已被淘汰了。

网友C:
14SG+7008稳定1km没问题的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7008稳定1km没问题的应该

没有一公里,就500来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