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大侠们看看这款电机续航怎么样?

楼主(2015-02-09):
恒力Q7 230KV  2260桨 电机与恒力Q9 170KV 3080桨两款电机之间犹豫不定!请高手们指点下如何选择?上大桨的飞机是不是难以控制不灵活!注明:X8四轴全部重量在12公斤左右这两款电机估计加保守续航时间会是多长?电池12000毫安两组!谢谢!

网友:
12000克/8=1500克单电机拉力,1500/0.8效率=1875克实际单电机拉力.单电机电流按10A算*8=80A,24AH电池/80A*60分=18分钟左右理论飞行时间,*0.8实际放电量=14.4分钟.不知算的对不对.想提高飞行时间,选择同样拉力小电流的电机,同时考虑电机的重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