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支持DSMX卫星吗???

楼主(2015-02-09):
EBAR V2支持DSMX卫星吗???还是只支持DSM2的卫星??还有就是卫星接口插那个位置?电调插那个位置??谢谢大家!!

网友:
只能用dsm2,卫星先对好频再接ebar

网友A:
可以支持DSMX的,有疑问可以加我QQ805145284。我用的是地平线的DX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支持DSMX的,有疑问可以加我QQ805145284。我用的是地平线的DX18

请问,V8和K8支持DSMX卫星吗?如何对频,也跟DSM2一样在软件里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