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10如何校准摇杆

楼主(2015-02-10):
富斯遥控器如何校准摇杆

网友(2015-03-31):
引用 网友A:
將兩支搖桿同時往右上角頂到底,並且同時按下電源開關開機,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然後點擊搖桿校準,然後在重開 ...

这你都知道,I10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快告诉大家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並非秘密,我也是i-10的使用者,剛好要做校正搖桿,打電話去詢問他們才知道的,碰巧有同好需要知道,替各位省 ...

你好  为什么我这样不行呢 进不去工厂模式

网友B:
我的是两支摇杆在左下角然后开电源进入工程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两支摇杆在左下角然后开电源进入工程模式

这还有不一样,怎么你的跟楼上的不太?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有不一样,怎么你的跟楼上的不太?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

我是每个方向都试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