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leLink求助--大神救命

楼主(2015-02-10):
安装了CastleLinkInstall_3.57.12后,软件无法配置HV80A,提示固件需要更新,但无法更新,请指教!!!

网友:
安装老版本的软件。我也遇到,90A无法连接,说要更新,但更新又不成功。

网友:
切换到英文界面后,再试试~

或者下载英文版软件!

网友A:
电脑先安装旧版软件,CastleLinkInstall_3.57.01,接着联接电调,降固件版本到4.02
接着电脑安装CastleLinkInstall_3.57.12后,再联接电调,即可升级到4.22

安装了CastleLinkInstall_3.57.12有可能会提示缺少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请先下载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先安装旧版软件,CastleLinkInstall_3.57.01,接着联接电调,降固件版本到4.02
接着电脑安装CastleLin ...

下了CastleLinkInstall_3.57.12.exe 安装情况一样,无法刷固件无法设置。

不过同谢了,最后找到了CastleLink V3.51.05版本,虽然不可以刷新固件,但可以设置了。

CastleLink这样的Bug是否有朋友与我通病相连?还是我电调神经病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在cc官网有说明并有附上解决办法,请按照我说的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cc官网有说明并有附上解决办法,请按照我说的操作即可。

官网大概什么位置,大神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2015-04-03):
我的电调也有同样的问题,能否发个老版本的调参软件给我,在此谢过了95378195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