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凤凰120HV能不能用6s

楼主(2015-02-10):
如题,本人有一个闲置的凤凰120hv 能否用6s供电,谢谢各位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可以,只是没有内置BEC,需要外置或者直插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没有内置BEC,需要外置或者直插供电

感谢。。。。。

网友:
12S吧可以

网友B:
6S没问题,很多模友550级别的飞机都是用凤凰120HV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没问题,很多模友550级别的飞机都是用凤凰120HV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