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贴,伞M纤维胶带用来固定线束会否影响信号!

楼主(2015-02-10):
如图过多地使用伞M纤维胶带会不会影响(陀螺仪)及接收信号(纤维胶带有可能是玻纤里面是否含重金属?个人猜测)请教大神些来帮我扫盲;;;;

电装线束,用伞M纤维胶带会不会影响陀螺仪或接受信号

电装线束,用伞M纤维胶带会不会影响陀螺仪或接受信号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A:
这个是有线传输啊,即使是无线应该影响也不大吧

网友B:
不会,因为纤维是不导电的。不是碳纤哦。

网友C:
不会,但是哥们你的电调位置太牛逼

网友D:
这个应该不会的,不过用这个胶带以后清除上面的胶可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E:
怎么不用尼龙扎带,比你这样美观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但是哥们你的电调位置太牛逼

看你意思是不好吗?我的也是在这位置

网友F:
有扎带不用有这个~~~

到时候撕掉时还一堆胶在线上~~~

网友:
你想太多了,只不过纤维胶会留下痕迹,很脏,不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线传输啊,即使是无线应该影响也不大吧

我重点是担心纤维胶带里面的玻纤(含金属成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扎带不用有这个~~~

到时候撕掉时还一堆胶在线上~~~

也是,现在冬天就黏糊糊,夏天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尼龙扎带,比你这样美观多了

以前是用彩色扎带,用完了,手边没那么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因为纤维是不导电的。不是碳纤哦。

学洗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会的,不过用这个胶带以后清除上面的胶可是比较麻烦的

现在就黏糊糊的。没办法了,以后就只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但是哥们你的电调位置太牛逼

没别的位置放了就勉强这样贴在底板下面(相对比较安全,炸鸡也不容易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但是哥们你的电调位置太牛逼

额,我的电调体积略大,也挂在底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