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7有俩接收咋整才能控制俩飞机呢

楼主(2015-02-10):
一个天7有俩接收咋整才能控制俩飞机呢.不想买那么多遥控器了听说一个遥控可以对频好几个接收机.不会整啊有知道的说说㗑

网友:
天七的说明书都是中文的,相信你能看懂

网友:
楼主呀,这个很简单,第一,你需要在遥控器上建立两个模型,比如模型1.模型2.第二让遥控和这两个接收对频。这样把接收安装在不同的飞机上,选择不同的模型就进行调试就行了。

网友:
还可以买几只接收机,对应几个模型都可以。。。不可能一个模型买一台遥控器吧

网友:
一个飞机上装一个接收,如果是同一类别飞机的话用一个模型就行了。

网友:
说明书是中文的!!!楼主要详细看看!

网友:
哇哈哈哈哈我之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学习

网友:
多个模型。而且不用每次对频。我原来不知道的时候,每次对。调。危险很多

网友:
有记忆功能,不知天七能记忆几组

网友:
建立多个模型。。对码时进入的是不同的模型即可

网友:
黄汗滴滴。居然有一个飞机一个遥控的想法- -!!!!!!!!!!!!!!!!!!天七最多可以记忆10组,但并不是说只能控制10台,应该说可以控制无数台,但只能存10台飞机的数据,因为每台飞机的微调数据都不一样,还有些飞机的正反舵向也相反,所以一般每台飞机都会在遥控里给它新建一个专门的模型,而天七的10组记忆也说的正是这个!!!!如果LZ新增飞机了只要再购买个天地飞6通或7通接收就可以了,100左右一个!!!遥控与接收对频如下,打开遥控,进入菜单找到对码,然后进入对码,接收有配一个对码线,插入1通道还是7通道忘记了,再接通接收电源就OK了,拨掉电源线和对码线重新通电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遥控在关机状态下按住确定键(一直按着),打开电源,就可以进入模型选择界面,有模型选择和模型固、直选择的选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一直以为是一个摇控配一台飞机呢,所以也没敢去尝试怕怕的.看完大侠的回帖后明天试试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一直以为是一个摇控配一台飞机呢,所以也没敢去尝试怕怕的.看完大侠的回帖后明天试试去

二三十年前是这样,我自从有了FUTABA FF7(可记忆4架飞机)后才有。现在的遥控器可以记忆很多模型数据,有些还可以插卡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