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V2配好盈樂天40A電調請教

楼主(2015-02-10):
第一次自組四軸機, 有些疑問想請教一下各位先進。請問NAZA M-V2配好盈樂天40A電調, 電調需要進行油門行程校准嗎?
如果直接從接收器接到電調進行較准, 到實際飛行時, 接收器是經飛控才接到電調的, 這時電調收的行程訊號會改變嗎?
新手上路, 請多多指教!

网友A:
我是电调到手后,都**调教一下行程,反正操作简单,做了放心。。。

网友B:
应该不会,大家都是这么校准的

网友C:
校准才是王道!

网友D:
必须校准,不然就不同步。

网友E:
油门行程都是针对遥控杆的行程,一是电调对油门杆行程记忆,二是飞控

楼主:
謝謝各位! 但這款電調是沒有BEC的,如果我將電調插到接收器的油門頻道後再另外接6V給接收器會燒掉嗎?
或者有沒有在飛控一次過校準四個電調的方法? 謝謝!

网友F:
随然 电调出厂的时候 都是统一参数 但是 就怕万一 最好用 接收机 校准一下 免得 出问题 不好找毛病

网友G:
多个电调一次校准,先接飞控电源,解锁後,油门推最高,然後接主电池校准电调,这方式貌似NAZA M 不行吧,没有自稳模式,apm就管用

网友H:
单个进行油门校准方向校准即可

楼主:
我的機子今天成功試飛了, 由於早已焊好電調的線所以懶得每個電調做油門行程校準, 直接試飛了, 原來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