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向各位模友咨询充电问题!

楼主(2015-02-10):
请问我的电池是6S  5200毫安  35C,支持5C快充,我想用5C快充充电应该用多少安的电流充啊?

网友A:
安全点用1.5A,快点用5A。

想我们来哀悼楼主可以用25A。

网友B:
最快26A,约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点用1.5A,快点用5A。

想我们来哀悼楼主可以用25A。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26A,约12分钟。

谢谢!

网友C:
1C就是5.2A,5C嘛,26A,你充电器牛逼的话,可以这么干,但电量肯定没有1C充电的满,浮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就是5.2A,5C嘛,26A,你充电器牛逼的话,可以这么干,但电量肯定没有1C充电的满,浮充。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一般是1-2C充,不是不想快,充电器功率不够

网友:
5.2*5=26A

网友:
补充楼上,5c为26A,那你需要至少700W的充电器

网友D:
电池容量除1000是标准安全电流,再乘以c 数就是最大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除1000是标准安全电流,再乘以c 数就是最大充电电流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客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