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奇坦克的4.8V电池改装方案

楼主(2015-02-10):
买了一辆环奇坦克玩具,电池是4.8V的镍镉电池组,容量实在是惨不忍睹。
电池仓也只能容下电池组,4节5号的电池盒也放不下,车内空间较无改造可能。
嫌电池容量实在太小了,请问要用什么方法改造电池比较好?
1.做一个4.8V的镍氢电池组
2.1S锂电池替代,但是是电压降到4以下,坦克就自动关机了。采用升压模块(手头上没有)效果好吗?
3.2S锂电池(或铁锂)替代,但我不知道这个电压会不会烧坦克的主板,还是要加装降压模块才行(手头上没有)?当电池降压到6V,坦克仍可运行,是不是有过放的危险?
请各位出出主意,唉,4.8V真让人郁闷

顺便问一下,这种玩具坦克正常运行的电流大概是多少A?

网友A:
目前这个只能用方案1,我也用2S的锂电改过,开始没事,后来把接收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个只能用方案1,我也用2S的锂电改过,开始没事,后来把接收板烧了。

收到,谢谢!4.8V是最尴尬的,高一点就2S,低一点就1S,真是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4.8V是最尴尬的,高一点就2S,低一点就1S,真是麻烦啊

不客气!6V的也麻烦,我有一个6V的小车给孩子玩的,改成2S锂电,结果接收板过段时间还是给烧了。

网友B:
为何不用稳压模块那?以前在淘宝上买了点斩波稳压模块自带散热的 体积也蛮小的 不过没有新的 都是拆机件 估计是进口的货 电流好像是20A或者30A的 输入电压范围也挺宽的 输出可以靠一个电阻来调节 用2S电池加稳压模块 妥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6V的也麻烦,我有一个6V的小车给孩子玩的,改成2S锂电,结果接收板过段时间还是给烧了。

看来以后买玩具的首选,不是3.6就是7.2V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稳压模块那?以前在淘宝上买了点斩波稳压模块自带散热的 体积也蛮小的 不过没有新的 都是拆机件 估 ...

你买的稳压模块这么好用,能帮忙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稳压模块这么好用,能帮忙给个链接吗?

现在淘宝上找不到了 以前这货就不多 就2 3家在卖 1家的被我一次拿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稳压模块那?以前在淘宝上买了点斩波稳压模块自带散热的 体积也蛮小的 不过没有新的 都是拆机件 估 ...

当2S电池降压到6V,坦克仍可运行,是不是有过放的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2S电池降压到6V,坦克仍可运行,是不是有过放的危险?

基本已经过放了 我一般3.6v就停用了 回压到3.7v

网友:
你2s电池是什么物质的?最低放电电压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看一下 最好不要过放 最好用电流表最大工作电流 再放点余量 买个稳压模块比较安全

网友C:
我家里的玩具车4.8V的我都换成3.7V手机锂电了,只要不瞬间满油门电池就不会保护,玩玩而已这电压低点感觉影响不大。雷速登4.8V车我串了2块手机电池7.4V,车快了一倍,当然这车本来就支持7.4V电池,只是需另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的玩具车4.8V的我都换成3.7V手机锂电了,只要不瞬间满油门电池就不会保护,玩玩而已这电压低点感觉影 ...

谢谢,请问你是直接用手机电池,还是拆电芯用?
感觉这个4.8伏挺不好办,上不上,下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你是直接用手机电池,还是拆电芯用?
感觉这个4.8伏挺不好办,上不上,下不下。

3.7V,这个可以换不同大小的手机电池,所以没固定,用小魔术贴绑带固定

7.4V,两个手机电池串联,雷速登的车正负两个触点是在电池仓两边的,没改JST插头是为了保留原来的电池和充电方便,但这样很不安全,要注意不用时不能正负极短路。充电方法是把中间的串联线解开,分别也接上鳄鱼夹,然后夹到手机座充上,一个电池充完再到另一个。
如果想安全点,可以改成4根单位杜邦头,这样两两连接就方便了。我这7.4V的一下加满油小车就关电,要重开,可以任意加一点车动后再满油也不死车了。你的坦克我不了解,谨供参考,风险自担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