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奇坦克的4.8V电池改装方案

楼主(2015-02-10):
买了一辆环奇坦克玩具,电池是4.8V的镍镉电池组,容量实在是惨不忍睹。
电池仓也只能容下电池组,4节5号的电池盒也放不下,车内空间较无改造可能。
嫌电池容量实在太小了,请问要用什么方法改造电池比较好?
1.做一个4.8V的镍氢电池组
2.1S锂电池替代,但是是电压降到4以下,坦克就自动关机了。采用升压模块(手头上没有)效果好吗?
3.2S锂电池(或铁锂)替代,但我不知道这个电压会不会烧坦克的主板,还是要加装降压模块才行(手头上没有)?当电池降压到6V,坦克仍可运行,是不是有过放的危险?
请各位出出主意,唉,4.8V真让人郁闷

顺便问一下,这种玩具坦克正常运行的电流大概是多少A?

网友:
玩具改装意义不大,用2S电池试试。

网友A:
我改了一个,用2s 可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7804

网友:
环奇的M1最好小心点路轮的挂钩,挂弹簧的那个,特容易断,小心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一个,用2s 可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7804

原装是4.8V供电,你改用2S,还是用原来的主板吗?

网友B:
鎴戞敼鎴愬潶鍏嬬數璋冪敤2s鐢靛氨娌¢棶棰樹簡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鎴戞敼鎴愬潶鍏嬬數璋冪敤2s鐢靛氨娌¢棶棰樹簡锝

楼上的,我很想知道你的答复是什么,能不能不要乱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是4.8V供电,你改用2S,还是用原来的主板吗?

电路自己改的

网友C:
镍氢 电池!4节妥妥的!2S锂电满电是8.4V了。容易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 电池!4节妥妥的!2S锂电满电是8.4V了。容易中招!

这两天发现,用原装的镍镉电池,也在5V左右坦克就停止运行了,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