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用什么360桨的?

楼主(2015-02-10):
360桨大家都用啥呢?性价比最高的是哪款啊?
我整理了一些桨的参数,不过没有重量,家里没有电子秤,供大家参考参考!!

            RCM V2     飞越     飞鸽      DZMX(大众模型)
桨宽         34.41            32.93         33.57           33.38
桨厚         4.45              4.45           4.49             4.31

RCM V2的!
飞行感觉和其他的都明显的区别,因为宽1MM,RJX 360也是34MM的,但是没试过!
我用3S+460MX感觉这桨的性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必须上2520才行,飞起来稳定,踏实!

飞鸽桨
国产名桨,不多说,大家都知道,好飞,现在貌似停产了。。。我囤了7副,要的Q我,高价卖!
飞起来的感觉和飞越的一个鸟样,个人飞不出什么感觉!!

飞越桨
这桨更不用说,质量不错,飞行起来也挺舒服,价格比飞鸽的贵一点。

DZMX(大众模型出的)
这个桨与上面的不同,这个不是全碳的,是玻碳混合,所以价格超低才38元。
这货跟ALZ的桨是同一个厂出的,大家看涂装就知道了!
昨天下午就溜了一下,飞起来感觉和飞鸽,飞越差不多,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

网友:
不错不错,那一定选性价比优越的!

DZMX的桨看着不错,喜欢那涂装,厚度也也有优势…………

网友A:
我也买了。。。划算 而且硬

网友:
刚毁了一幅RCM V2的

网友B:
用的RJX 362新款B桨 75略贵 不过RJX的桨质量还是不错的!飞越也不错!

网友:
给我来10付 浆便宜了 飞起来胆子也大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RJX 362新款B桨 75略贵 不过RJX的桨质量还是不错的!飞越也不错!

RJX的质量确实不错,我用过325的,很光滑,剪草之后,用湿毛巾轻轻一擦,马上亮晶晶的了!

网友:
都是廉价桨

网友:
帮顶了,这下480有便宜桨用了

网友:
我在用rcm v2 还买了一副亚拓准备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
RCM的桨长度和宽度都要大一些,浮力更大,钟摆要轻松些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贴必须要顶!我决定以后飞38的

网友:
用20来块桨的飘过,不追求性能只图个便宜

网友:
用RJX360 的B品桨

网友:
学习,刚搞360桨的鸡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布林380?

网友D:
重量是很重要的指标,严格地说是转动惯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划算 而且硬

12S怎样了?

来至上海的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S怎样了?

来至上海的提问。

电池。。。。一拖再拖

网友:
亚拓、飞鸽

网友E:
引用 楼主:
RJX的质量确实不错,我用过325的,很光滑,剪草之后,用湿毛巾轻轻一擦,马上亮晶晶的了!

用了S1107锁尾舵机感觉怎么样

网友F:
rjx 360 虽然做工好但又重又肉又费电  推荐亚拓360黑色, 芬记360, edge 353也没比360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S1107锁尾舵机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指哪打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rjx 360 虽然做工好但又重又肉又费电  推荐亚拓360黑色, 芬记360, edge 353也没比360差多少

好,我去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我去了解一下,谢谢!

补充,亚拓360黑是我目前用过的最轻的360,滚转特别快,可以超快侧钟摆,低空动作很轻快,但有些时候会觉得略飘,不够扎实。  edge353扎实很多,略重,滚转也足够快,但价钱贵。芬记的基本在这俩之间,b桨白菜价

网友G:
只飞过飞鸽的,还是新手,飞不出感觉(现在飞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亚拓360黑是我目前用过的最轻的360,滚转特别快,可以超快侧钟摆,低空动作很轻快,但有些时候会觉 ...

我估计我飞不出这手感。。。。还是大师厉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飞过飞鸽的,还是新手,飞不出感觉(现在飞木桨)

木桨还是有点危险,建议上玻纤桨,虽然贵一点,但好用很多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我飞不出这手感。。。。还是大师厉害,学习学习!

别闹,桨这东西手感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你肯定能感觉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闹,桨这东西手感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你肯定能感觉到不同

其实我对桨没什么挑剔,手感估计要多飞飞才能感受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补充,亚拓360黑是我目前用过的最轻的360,滚转特别快,可以超快侧钟摆,低空动作很轻快,但有些时候会觉 ...

哪里有卖fk360b桨?我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桨还是有点危险,建议上玻纤桨,虽然贵一点,但好用很多很多!

恩,那天砍到草了,木桨上的胶纸离壳了,,,机机马上就抖得历害,,还好离地不高,马上降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哪里有卖fk360b桨?我没找到啊。。。

小罗那就应该有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小罗那就应该有吧

刚买完转速表,准备细调一下rcm v2 和亚拓360的区别然后顺便看看550L用fk560的动力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买完转速表,准备细调一下rcm v2 和亚拓360的区别然后顺便看看550L用fk560的动力表现

rcm没用过,但理论上应该很暴力,360定速好的话3300转足够爆操了。fk的桨基本都比别的轻,动作比较轻快,但550l还是太重了,想办法减减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重量是很重要的指标,严格地说是转动惯量。

那惯量大小对性能是如何影响的?

网友:
飞鸽的,两种,玻碳和碳桨,还行。

网友:
没有重量的参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惯量大小对性能是如何影响的?

首先请不要介意我严格一下,是转动惯量以区分我们平时讨论的直线运动。

1. 请你把桨看成两件东西, a。 动力的转换装置,这个是和桨的几何尺寸有关,但宽一毫米窄一毫米,厚0点几毫米,我相信元帅都飞不出差别。
                                                 b。飞轮。这里转动惯量就显出它的两面性了,增加稳定性,降低操作响应性。具体原理可参考陀螺。

2. 做连贯动作时是要补转的。转动惯量也显出它的两面性,转动惯量能储能,刚开始这个储的能补充回到系统,但很快被用完,这时如果转速继续下滑你必须补转(不管是自动还手动),这时转动惯量要吸收能量,如果你的电机没功率富裕这个加速过程就会变长或加不起来。你可把一个轻小的车的起步和一个笨重的起步比较来联想这个。一个是旋转运动一个是直线运动。

现在太晚了,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聊聊其它没被提到的但也很重要的东西。

网友:
我用亚拓和rjx的桨 感觉不错 edge的b桨找不到啊,正常的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请不要介意我严格一下,是转动惯量以区分我们平时讨论的直线运动。

1. 请你把桨看成两件东西, a ...

嗯,那轻桨灵活易掉转补砖快,重桨稳定不易掉转补转慢 求科普其他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请不要介意我严格一下,是转动惯量以区分我们平时讨论的直线运动。

1. 请你把桨看成两件东西, a ...

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挺好,指哪打那!

不知道我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好盈V3 花牌KV1880 S1107定速50的时候尾巴好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好盈V3 花牌KV1880 S1107定速50的时候尾巴好软

你用的是什么陀螺?提高一下感度看看!

网友I:
中山兄玩了700后又玩450啦,飞的多确实450方便,飞的少就大机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山兄玩了700后又玩450啦,飞的多确实450方便,飞的少就大机凑合吧

700真心太大了~~

网友:
我来水经验 嘿嘿

网友:
怎么没量长度作对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JX的质量确实不错,我用过325的,很光滑,剪草之后,用湿毛巾轻轻一擦,马上亮晶晶的了!

我飞芬记和RJX绿色

网友:
飞机炸了 过年买不到配件 改回450 把几年前的木浆翻出来用上了 哇哈哈

网友:
YT的可以试试比较稳~ RCM 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好盈V3 花牌KV1880 S1107定速50的时候尾巴好软

我和你一样 打尾舵反应有点慢 但是我是开始一点点是零油门后面的60油门一条线 不知道神马3D开关神马的 反正是练习悬停  剩下的以后再说吧

网友(2015-04-24):
都定速了,还练悬停呢?
定速的话50%太低了,起码也要70-8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定速了,还练悬停呢?
定速的话50%太低了,起码也要70-80%吧

定速跟悬停没有关系,我入门首飞就用的定速,还有50油门也完全可以定速,飞航线完全没有问题,不暴力的3动作也能做~

网友K: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要是什么时候又出10元一副的360桨还是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