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改造一款航拍相机,QX100

楼主(2015-02-10):
索尼QX100镜头式相机,和黑卡一样的镜头和传感器拍照效果很好,不能挂飞机上太可惜了。
和上次nex5tl一样,继续拆开从快门按钮那里引线出来,实现了遥控对焦和拍照;再加三根线还可以实现遥控对焦,感觉用不上这次也没折腾了。

关机状态

关机状态

广角端状态

广角端状态

网友:
又是暴力拆解,qx100可以通过多功能USB进行各种控制的

网友A:
这种不实用,你改造qx1 才有价值,上定焦头 重心固定才好用,qx10之流,重心变化不适合航拍 画质也没有好到哪儿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实在是鸡肋。不过,楼主折腾精神值得称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实用,你改造qx1 才有价值,上定焦头 重心固定才好用,qx10之流,重心变化不适合航拍 画质也没有好到 ...

同感。。。

网友:
用什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实用,你改造qx1 才有价值,上定焦头 重心固定才好用,qx10之流,重心变化不适合航拍 画质也没有好到 ...

QX1和5TL性能、重量都差不太多,已经改造好了5TL+16mm定焦镜头用于航拍  这个QX10想给固定翼飞机掏个洞把镜头放下来做航拍测试的。

楼主:
普通航拍快门线或一些支持相机拍照的飞控就可以控制相机了

网友:
鼓励折腾! 也打算折腾RX100来着,终因受不了伸缩镜头重心没谱,直接换了潜望式机器。

PS:  计划换 M3,一代RX100求收留,求物尽其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航拍快门线或一些支持相机拍照的飞控就可以控制相机了

我也有QX100,现在是用真门一觉那个方案。

盲拍么?不用SONY那个相机软件,就没法看到画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QX100,现在是用真门一觉那个方案。

盲拍么?不用SONY那个相机软件,就没法看到画面了啊。
...

用来做影像航拍,一直是按飞机航线定距拍摄的,想图传回来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来做影像航拍,一直是按飞机航线定距拍摄的,想图传回来确实比较麻烦。

最好QX100   2.4G能转成5.8G

网友:
引用 楼主:
QX1和5TL性能、重量都差不太多,已经改造好了5TL+16mm定焦镜头用于航拍  这个QX10想给固定翼飞机 ...

可以啊,搞测绘 倒是可以 只是像素略偏低,其他还好

网友:
改相机。。。有点小麻烦。。。直接中继

网友:
采用伸缩镜头  务必避开尘土起降。 否则尘土会让你的镜头卡死。

网友C:
不需要这么麻烦,有现成的.

http://www.gentles.ltd.uk/gentwire/multi.htm

网友:
貌似没什么意思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这么麻烦,有现成的.

http://www.gentles.ltd.uk/gentwire/multi.htm

这是什么啊?看不懂啊!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啊?看不懂啊!求解

是用遥控来控制sony相机的线,全都有快门线功能,部分可以zoom

网友(2015-03-16):
引用 网友B:
最好QX100   2.4G能转成5.8G

QX100  能转成5.8G?在哪里可以转啊,设置界面没找到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啊?看不懂啊!求解

sony相机通过multi口控制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这么麻烦,有现成的.

http://www.gentles.ltd.uk/gentwire/multi.htm

QX-100好像没说支持multi接口控制的。sony只有部分相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实用,你改造qx1 才有价值,上定焦头 重心固定才好用,qx10之流,重心变化不适合航拍 画质也没有好到 ...

我很早就在用QX1了

网友E(2015-04-17):
要接这三根线,得知道结构,不然走弯路,基本思路是,拆开一根机芯与壳子之间的排线,然后拆一些固定机芯的螺丝,把机芯整体拿出。然后取出快门按钮后面的线路板,可以看到一个小的微动开关。
开关有三个出头,都要引出来,直接引很难,我是把微动开关给吹掉了,直接焊接三根线,然后引出来的

网友F(2015-05-17):
引用 网友E:
要接这三根线,得知道结构,不然走弯路,基本思路是,拆开一根机芯与壳子之间的排线,然后拆一些固定机芯的 ...

你的QX100改了快门线后,原来的快门按键就用不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QX100改了快门线后,原来的快门按键就用不了是吗?

原来的还可以用,只是引出了线,没有破坏原快门结构。现在放固定翼飞机上拍的效果很好

网友G(2015-10-21):
qx1的供电和自动关机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