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输出齿轮问题!

楼主(2015-02-10):
大家注意了!我也是才知道这个东西,不同厂家的舵机,齿轮数是不一样的!貌似有23的,24的和25的3种,选舵机臂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大型舵机不要选用塑料舵机臂,包括塑料芯。因为,塑料的东西强度不够啊!过几天上图!

网友A:
塑料齿可以在炸鸡的时候牺牲自己,保护更贵的电机和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可以在炸鸡的时候牺牲自己,保护更贵的电机和电路板

但是要是整机掉下来,就不是一回事了!等于炸了大家啊!都同归于尽了!

楼主:
貌似主流是!25和23

楼主:
给张大图,看看塑料芯的强度!

这个塑料芯内部齿已经滚了!这个就是我这几天调试时发生的,但后来总结,应该和齿数不对和强度都有关系!我说怎么斜盘调平后再上电时总是跑呢!

楼主:
下来我要把斜盘这3个舵机臂都换成纯金属臂,避免这个事情再发生!

网友B:
。。。。哥们,你这底子实在有点薄啊,上来就25B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底子实在有点薄啊,上来就25B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好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