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第一通道短路造成apm不上电是什么原因???求大神

楼主(2015-02-10):
接收机会不会烧了?但是apm接USB都有信号,apm用的电压电流计供电,到底什么原因啊

网友:
问问身边的老模友

网友A:
如果 你的 接收机是  飞控 供电  接收机短路  会烧飞控的保险丝   你自己 仔细检查 一下 5V供电的线路上  有没有保险丝  或者 烧断的地方  应该不难解决   还有  你的  BEC有没有 烧坏  弄个 万用表 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你的 接收机是  飞控 供电  接收机短路  会烧飞控的保险丝   你自己 仔细检查 一下 5V供电的线路 ...

保险丝在什么地方?怎么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在什么地方?怎么接上?

用万用表 测一下 5V 到什么地方 断掉了  在用电烙铁 焊上  很简单的   如果你实在不懂电路 找个 修家电的  很容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