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 i6无法对码

楼主(2015-02-10):
新手。算不得已入魔吧,上月入手了台 FS i6,到手时是好的。自己切了了个KT的微风,在组装最后一步时,测试所有舵机,突然失控,把所有舵机推向一边后,摁发射机就没反应了。按fs的说明重新对码。看对码视频,问客服,折腾几天还是没弄好,求论坛达人。具体情况是,接收机红灯不是快闪那种,是慢闪。。。。

网友A:
对码线接入battery,然后给接收机通电,红灯快闪,接着按住对码键打开遥控器,接收机红灯慢闪,最后拔掉对码线,红灯常亮。就搞定了!然后都重启就可以啦。不过看你的情况,有可能是接收机挂掉了,可以在买个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码线接入battery,然后给接收机通电,红灯快闪,接着按住对码键打开遥控器,接收机红灯慢闪,最后拔掉对 ...

我就按这步骤来的。在测试时就失控。。。现在是红灯慢闪,怎么的都对不上。捉急很,买新的快递又发不来了,这个假期就看你们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按这步骤来的。在测试时就失控。。。现在是红灯慢闪,怎么的都对不上。捉急很,买新的快递又发不来了 ...

估计只能等快递了,我这边都也有2个是怎么都对不上频的,干脆多买2个备用,不然放假没得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