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7.5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我自己添加了好多LOGO的飞机 可是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浆只有这么小?这太袖珍了吧~~
研究了好半天也没弄明白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升级是不是没花钱???

网友B:
全删了,输入的时候把所有的提示选项都改成覆盖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是不是没花钱???

~~~!哥们你真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删了,输入的时候把所有的提示选项都改成覆盖以前的

哦 我一会试试 谢谢啦

网友C:
我自己有G7。5模拟器。是网上花150元买的那种版本。不知道不买那种版本。升级能不能用。模拟器不用太纠结。飞机模型是可以下载的。你没必要非要升级到7.5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cat&id=421这是飞机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G7。5模拟器。是网上花150元买的那种版本。不知道不买那种版本。升级能不能用。模拟器不用太纠结 ...

我的是7升级过来的,模型就是我在网上下载的出现这个情况,自带的没问题!!!

网友B:
7.5其实没必要买那么贵的,50差不多了,要么就上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G7。5模拟器。是网上花150元买的那种版本。不知道不买那种版本。升级能不能用。模拟器不用太纠结 ...

你的也买贵了三倍了吧?我的50块的。一样升到了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其实没必要买那么贵的,50差不多了,要么就上正品

哈哈,我的就75块钱!!!全能,什么都能玩的那种

网友:
哈哈,太搞笑了   哈哈

网友:
哈哈!模型设置里是可以改浆的直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模型切西瓜里可以改浆的直径的!

切西瓜是什么啊?在什么地方?

楼主:
飞不了啊~这么小的浆怎么飞~~~

网友:
买错浆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G7。5模拟器。是网上花150元买的那种版本。不知道不买那种版本。升级能不能用。模拟器不用太纠结 ...

这里的模型都是玩家自己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其实不用删除模型文件重新载入的,自己修改下大桨类型就OK了。具体方法如下:选择需要修改的模型→进入“Aircraft”菜单→点击"Edit XXXXXXXXXX(XXXX表示模型名字)"→选择"Physics"选项卡→打开"Fuselage"项→打开"Heli Mechanics"项→点击"Main Rotor"项,然后在中间的参数栏中找到"Blade Type"项,将该项参数修改为与模型大桨对应的类型就OK啦。
比如,模型采用的是"EDGE SE 713"桨,就在"Blade Type"中选择"710 mm Blade"项;模型采用的是"EDGE SE 603mm"桨,就在"Blade Type"中选择600mm的类型;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规格有Flybarless(无副翼),有的规格则没有,至于实际效果有无差别俺就不清楚了。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出现该问题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