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折小四轴装机分享

楼主(2015-02-10):
     这回换了个浏览器,看看能否发帖成功。本来前天晚上就要发帖的,可就是显示出错,怎么也发不了,今天再发发看。

     前段时间我嫌飞越680六轴携带不方便,续航时间又短便将其拆掉了。对伞折的四轴情有独钟了,便在网上物色小巧点的四轴机架,在某宝上找到了一个自称小板凳的伞折四轴(很形象,折叠起来确实像个板凳),第一次就被其憨憨的外表吸引了,但考虑到这机架用的人不多,不知道评价怎么样,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想想自己就吃个螃蟹吧,装一个试试看,于是决定下单,4天后也就是前天晚上终于到了。利用休息天就赶紧装了。在等待机架的时间里,还购置了电动脚架组件,4S电池,15寸折叠桨,为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它组起来。经过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一整天终于在今早组装完毕,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安装过程吧。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大侠们轻拍

快递一到立马就拆包,说实话看到实物后还是有点伤心的,没想象中的好,毕竟没看到云台挂架,没有电池下挂板。心里差距有点大,管子还用的18MM的,以后想更换配件都不好配。

三下五除二,将其全部分解,看看到底都有些啥。孔位确实不够多,没考虑用分电板,云台也只能用螺丝固定在下板上,有点小失望

看过下板的脚架孔位后,要装电动脚架还得自己改装。首先开始把飞越的电动脚架组的碳板卸掉,只留蜗杆电机

量好脚架组上的孔距后,便小心翼翼的开始打孔(玩航模家里备些工具是必须的),没有卡尺,哥用钢尺量的孔距,碳板上要把孔位打的精准确实累的够呛,好在都弄成功了。不过这孔打的位置很悬,暴力降落是肯定承受不起的

楼主:
电动脚架安装好后的样子,看这脚架视乎太单薄了点,悬啊

接下来组装电机座,我的习惯是先安装好管夹,再装上电机,最好套在机臂上(原先装680的时候,飞越的电机座不适合4108的电机,安装管夹时,螺丝都把电机外壁给顶花了,吸取教训了,先装管夹再装电机),不过这个机架的电机座配的倒是大的,随你怎么安装,并且四颗底座螺丝都上,心里要踏实许多。

接下来装好电调和LED灯

不要以为这机架原先就配了云台挂架的哦,为了挂云台,脑洞大开啊。想过直接螺丝固定在下板上的,可是一来没有合适的孔位,二来航拍时又将机臂拍进去,不好,所以放弃了。还好家里有副不用的玻纤脚架,刚好拿来废物利用,并且巧的是这铝件的孔位刚好可以对上,要上飞越的铝件就得自己再打孔,这里还是有点小欣慰的 。分电板的位置就难搞了,想过不用分电板的,但是感觉布线太麻烦,最后还是考虑用分电板,同样量好孔位,自己打孔搞定,效果还不错

接下来安装控制系统了,为了减震,把飞控安装在1厘米厚的泡沫板上,用泡沫胶固定在下板上。然后装上遥控接收,PMU,降压模块等设备

布好线以后就盖盖子了,接近完工了

电机座调水平,水平气泡要多买一些,这些东西加工精度不敢恭维,不能过分依赖,我是用肉眼瞄与水平气泡相结合来调的,调到尽量水平就够了,个人认为电机座调水平是必须的,但是一定要调到非常的精准就没多大必要了,事实上飞机在起飞时,机臂是会往上翘起的。

利用机架一个栅格部件做了个图传发射支架

上电进行飞控调参

楼主:
称重,4S 5200电,配1350榉木桨全重是2443G,配飞越1555折叠桨是2402G。这里得提一下,论坛上收了一位模友的两块4S 5200达普电池,在买之前告诉我没任何问题的,可到手后发现有一块电池明显是磕碰过的,有一个角都凹进去了,量了下电压,有一片与其它三片的压差有0.09V,并且电阻也偏大。今天试飞过这块电池,掉压掉的很快,真心悔死了。所以以后坚决不买二手电池了,另外强烈鄙视这种故意事先隐瞒问题的交易行为,在这里就不点名了。这次就当自己买了个教训了

装好的样子

       这里看看只有几十张图片,事实上装机过程还是很辛苦的,任何一个细节不注意都可能让你重新来过。我在装的过程中就反复了多次,其中有一次是因为把电调正负极焊反了,直接烧掉一个电调和一个降压模块,还得重新装过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希望我的这篇帖子能给同样要装这款机架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吧,也希望大家提出更多合理的装机方法,一起交流。
最后奉上试飞视频

楼主:
貌似这次终于发成功了,累的一B啊,猎豹浏览器和IE轮流编辑才弄成功

网友A:
恭喜   自已动手的都要顶一个~

网友B:
小板凳出新版就一直在等。。。看了评价(应该是你的淘宝评价哈哈)太失望了。我都想入h4了。要是他在完善完善果断板凳,不考虑其他机架

网友C:
18MM管夹的非主流机臂    这一点就让我否定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MM管夹的非主流机臂    这一点就让我否定了他

对,刚开始我也在犹豫这个问题,后来看看样子实在是讨人喜欢就入了。原先它们是做16MM的,不知道是不是想套牢买家,现在都改成18MM了,16MM的说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凳出新版就一直在等。。。看了评价(应该是你的淘宝评价哈哈)太失望了。我都想入h4了。要是他在完善完善 ...

我原先本想考虑入H4的,但考虑折叠机构是尼龙件,不怎么牢固,然后又喜欢上伞折的机架,所以入了这一款。貌似它们家看过我的评价后又改了一些东西,说下中心板改成沉金板了,可以直接焊电调,而不用分电板

楼主:
H4确实不错,折叠后所占空间极小,适合携带,但是就怕折叠件不牢靠,还有就是好像听说H4拍出来的片子抖动挺严重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机架的通病,所以没敢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自已动手的都要顶一个~

多谢

网友D:
飞越680续航时间能做到30分钟,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680续航时间能做到30分钟,还短?

我的配置用的4S10000MA都只能飞17分钟,还有最让人头疼的是它太大了,携带确实不方便

网友E:
唉..............  啥也不说了~  握手吧~  我就是你淘宝楼下,上图追加的那位!!  也是四轴伞折叠第一代使用者、16mm碳管你懂的................ 之前坑爹的工具拆放折叠件、麻烦!!  要是全折叠,管里面的电线绝对会挤压到飞机上板,经常这样磨损性很大~ 也不弄个增高设计,     16mm碳管折叠件换都不好换,太特殊,换一般折伞叠件机架孔位就对不上了~  坏了只能定制,或者..............  你懂的!!  还有就是手动折叠脚架,也没有个标准收放角度,哪一边折叠角度不一样都会使飞行器飞控成倾斜状态,那么之前水平安装飞控几乎可有可无了~   还有你说的分电板预留孔位问题~     老版本设计有一定缺陷,但是也有很多好处啊~  比如有云台挂件,电机安装板都是两片,用料明显多一些、带手动折叠脚架一套全部下来500多一点,和现在比,想想也是醉了!!       总之就是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一堆、只要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是人都会有缺点,理解就好!!              图片是之前的,大概安装图、过年了一直放着也没整!   现在正在 升级,调整,改装,布局中~    调试好改天发帖,有问题,想法  欢迎到时候提出,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唉..............  啥也不说了~  握手吧~  我就是你淘宝楼下,上图追加的那位!!  也是四轴伞折叠第一代使 ...

说错了~  没有云台挂件~  是锂电池,云台挂载板!!     挂云台的东西也是我从以前的设备中抽出来,折腾好久才装上去的!!     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  没有云台挂件~  是锂电池,云台挂载板!!     挂云台的东西也是我从以前的设备中抽出来,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