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撞废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2-10):
小机撞废了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电调保护引起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保护引起电机不转

要怎么处理呢,求教

网友:
油门行程都没设置

网友B:
还有你控的设置行程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控的设置行程都有问题

控的设置??我已经把它恢复出厂设置了,但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的设置??我已经把它恢复出厂设置了,但也一样

你左手油门自动怎么能恢复中位呢应该在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左手油门自动怎么能恢复中位呢应该在最下面

这个是伟力303原来就是这样的,两边的杆都在中位,自动悬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伟力303原来就是这样的,两边的杆都在中位,自动悬停

你先检查下电机电调和接收连接吧看你有一个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检查下电机电调和接收连接吧看你有一个电机不转

要把电机电调拆下来试??还是有其他好方法,第一次接触这种,不太知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