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悬停时间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2-10):
飓风2216电机,1047桨,3s花牌2250,铂金30,1070g怎么悬停才7分钟,天气大概7度左右,求大神解答

网友:
气温低的原因

网友A:
LED灯你装了上面 飞起来能看见吗??????  多少 KV ?2216  800KV 可以上12桨

网友B:
楼主有装gps吗?

网友C:
电池木有保温  降压快  夏天可以飞久点

网友:
你加电池 整机多重

网友:
很正常,你还想几分钟

网友D:
LED和电源模块你都绑在上方,炸机的时候会被桨打下来。。。我的扎带就被打断过。。。

网友:
2200多7分钟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配置 能飞12分钟

网友:
我之前也是這配置.直接上3S 5200 可直上16分

网友:
3S6000ma能飞20分钟

网友:
电池太小

网友:
很正常  没有问题

网友:
你试试设置低一点电压报警,能飞久2-3分钟的。例如由3.6设置到3.5V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你装了上面 飞起来能看见吗??????  多少 KV ?2216  800KV 可以上12桨

9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和电源模块你都绑在上方,炸机的时候会被桨打下来。。。我的扎带就被打断过。。。

会吗,我怕炸鸡的时候会撞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装gps吗?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木有保温  降压快  夏天可以飞久点

回来充电,只能充1300,啥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来充电,只能充1300,啥情况

BB响多少报警?  只能充1300也有太多电没放出来了吧
我的F450 E300动力套  4S2200  起飞重量1056克   悬停15分钟
挂上云台山狗起飞重量1.5Kg左右  悬停8分钟
都是下来等会单片电压回到3.72左右,充电也是大概充进去2200多一点

网友:
和我配置差不多2块2200并联 也就飞13分钟左右 这里气温在0-15度左右

网友:
还有请教个问题 是不是重量太轻了 降落时摇晃的厉害 风大概在3级左右 现在都不敢降的很快 真怕一阵风吹翻了

网友:
2200左右的电池你还想悬停多久
半小时还是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BB响多少报警?  只能充1300也有太多电没放出来了吧
我的F450 E300动力套  4S2200  起飞重量1056克   悬 ...

我擦,15分钟,怎么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BB响多少报警?  只能充1300也有太多电没放出来了吧
我的F450 E300动力套  4S2200  起飞重量1056克   悬 ...

你设置多少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BB响多少报警?  只能充1300也有太多电没放出来了吧
我的F450 E300动力套  4S2200  起飞重量1056克   悬 ...

有没有可能bb响不准,电池用的花牌,不应该虚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装gps吗?

没装,现在一飞就飘,还往左跑方向,油门,控都校准了,根本做不到撒控悬停,啥情况啊

网友(2015-03-28):
新手路过,等老鸟来解答吧

网友F:
想问一下,电池不放上方,放在中间吗?我的飞控就放在中间的,电池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电池不放上方,放在中间吗?我的飞控就放在中间的,电池放哪?

放下面,我现在改了

网友:
我的450能飞。2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