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通道的遥控怎样在G7.5设置飞直升机呢

楼主(2015-02-10):
请问4通道的遥控怎样在G7.5设置飞直升机呢,直升机有个螺距啊,不管怎样弄,最多大桨转,但没螺距飞机起不来啊,求解

网友A:
将3通道映射到6通道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3通道映射到6通道上去

弄不过去啊,怎样弄啊,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不过去啊,怎样弄啊,求解

我没装G7.5,我只装了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装G7.5,我只装了凤凰

凤凰是可以啊,G7.5搞不定啊,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