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行模式和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5-02-10):
设置PIX飞行模式时发现定点模式(poshold)设置后选定不了是什么情况?

设置别的模式都是正常的,并且可以选定

但切换到定点模式的时候就没有效果,当前模式一栏还是保持的前一个模式(我从模式1切到模式6后。。。)

并且这个问题在有没有GPS信号的情况下都有,完全被搞得莫名其妙,求大神指导~~~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的失控保护设置如下

但在关控后飞行模式都会回到飞行模式1(我设置的是Loiter),是我设置的不对么,可我明明选的是故障保护Pwm触发后”总是启用RTL“啊!

网友A:
故障保护,把pwm设定在975 摇控油门通道,把微调设最小,把下舵量设最大值,把摇控油门通道 失控保护开启,储存油门pwm数值,然後把微调舵量回复预设值,关控後在地面站可看到保护值低於975便行 pwm1020不能启动失控保护,预设是975的,你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保护,把pwm设定在975 摇控油门通道,把微调设最小,把下舵量设最大值,把摇控油门通道 失控保护开启,储存 ...

是改了,因为关控时是1015,开控在1030+,所以就设成了1020,如果还是用975的话不是就启动不了失控保护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改了,因为关控时是1015,开控在1030+,所以就设成了1020,如果还是用975的话不是就启动不了失控保护了 ...

看也不用心那能飞?摇控油门通道,把微调设最小,把下舵量设最大值,把摇控油门通道 失控保护开启,储存油门pwm数值,然後把微调舵量回复预设值

网友:
我觉得是要低于975才能用失控保护 我也是调到一千多一直用不了

网友:
我D10控 deviation 的固件 控上设置失控保护到最低 关控后是1000 开控是1100 飞控上设置1020保护 看你的图 感觉像是卫星数太低引起的 漂移量过大好像会被飞控舍弃GPS数据  防止飞机突然飞走的危险 飞控没GPS信号时默认的是降落 你再上个卫星数日志图 你也可以把FS_GPS_ENABLE 这个改成定高模式 再试验一次 如果关控不返航变定高的话就是GPS的问题了

网友:
PosHold 从3.2才有的 之前版本虽然有但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