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好了四轴,不知道选什么相机,鹰眼怎么样?

楼主(2015-02-10):
经过配置,四轴完成,就是不知道选什么相机了,gopro的话太贵了,山狗效果又一般般,听模友说鹰眼不错,可以秒杀银狗3,所以来问问。

楼主:
网上通用的狗台效果可以不,求有的人回复下

楼主:
淘宝上通用的狗台效果如何?用来挂鹰眼怎么样?

网友A:
楼主的玩法真新鲜,航拍的都是先想好用什么拍摄器材,根据器材重量设计适合的多旋翼,那样飞起来轻松安全。你倒好弄了个四轴,就航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玩法真新鲜,航拍的都是先想好用什么拍摄器材,根据器材重量设计适合的多旋翼,那样飞起来轻松安全。 ...

我是选好了配置还没入呢

网友B:
鹰眼1+可以尝试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1+可以尝试入手

是像这种吗?

网友C:
山狗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狗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上有好多山狗,哪种比较好?SJ400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好多山狗,哪种比较好?SJ4000吗?

你就搜sj4000 联咏,我现在正在用的就是,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有钱建议狗,没钱建议鹰眼,效果也不错,比山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建议狗,没钱建议鹰眼,效果也不错,比山狗好

鹰眼不好配云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不好配云台啊

我用的kbm云台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