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STORAGE“模式

楼主(2015-02-10):
请问有谁知道充电器的储存模式是否能充或放至每片电池电压3.85v就自动停止吗?本人使用的skyrc 6x80plus平衡充在选择“储存”电池模式给3s电池放电至每片电压达3.85v时却不会自动停止,若不理会它还会继续放电...请问是否不正常?

网友:
是在平衡吧

网友A:
不太正常,难道是放到3.8?

楼主:
看数据已经达到每片3.85v了,是否其它充电器到了这数值就会自动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正常,难道是放到3.8?

不懂,但若没按停止的话,还会继续放电

网友:
平衡过程可能先放低一点再充。

扽他自己停了再看看

网友:
已经因为这个功能被B6坑了三块电池了。。。

网友:
b6的说明书是说放到3.8的

网友B:
我用的是B6、B8,Storage都可以用的,会自动停并报警的。如果不停,检查一下充电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B6、B8,Storage都可以用的,会自动停并报警的。如果不停,检查一下充电器的设置

額,這樣啊,我需要再檢查下設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