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设置去到測試马达不转

楼主(2015-02-10):
我用cc3d最新版14.10板本去到电机测试向前拉马达不转什么回事

网友:
你有没有拉进度条和那个开始和停止的按钮

楼主:
當然有拉,我用的是D7E是新買的,RX601又是新
摇控要设么?CC3D也按泡泡的检查能Save

网友:
先点start,再拉进度条,(建议不要直接拖动,而是在最右侧点动,正常的一组电调点击的次数基本都是一样的)直到电机有了反应(包括正常转起来和抖动),建议不要设置在第一个有反应的点,再往右点一下后,点stop,再点start看看是否正常转。这样确认一下才值得保存。
不会正常转起来也不用纠结,CC3D似乎总有那么一个电调会让你不爽,起飞前反复小油门几下,配合小幅度YAW几下,它就正常转起来了。
我用过了银燕12A,好盈12A,好盈乐天10A,都是一个电机捣乱,不管你的电调是出厂默认值还是经过油门行程校准的,我曾经把银燕12A的启动力度调整过(默认0.75,我设置为1.0和1.25)都没有作用。
以上纯属个人使用的经验,如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谅解!
忘记提醒了,电机测试这一步,要求上电池供电了,之前的步骤都没要求电池过,有时会忽略。(如果你进行了CC3D自带的电调油门行程设置,记得把电池重新连接一次,不然CC3D会卡在电调设置的程序不往下配合)

楼主:
謝了成功,原來插头有问題重插解決了,但去到后面设yaw Right解锁后Save,按油门最低,方向右沒有反应无解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