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可以用5寸手机替代吗?

楼主(2015-02-10):
如题 有案例吗?

网友A:
手机没有AV-IN,应该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有AV-IN,应该不行的。

网友B:
TB搜AV转WIFI,手机平板都能用,但是信号有延时,FPV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搜AV转WIFI,手机平板都能用,但是信号有延时,FPV最好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