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是不是不能用h3-3d云台

楼主(2015-02-10):
a2是不是不能用h3-3d飞控?
我接完线后通电怎么老转向一边,转到右边碰头重新调整。

网友A:
可以,不过哪有人这么用啊。就好比:请问奔驰S600可不可以安装奇瑞的汽车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哪有人这么用啊。就好比:请问奔驰S600可不可以安装奇瑞的汽车音响。

这不求实在,弄个自组机架就像开奇瑞装奔驰音响享受一下

网友:
要不这样吧~哥~~我给您套V2 ~~保证可以让奇瑞音响噼里啪啦好用~~~您把您的A2还换给我~~~~

楼主:
v2我也有,刚刚试下奔驰的先,

网友:
估计是有跟can线没接好,或者你就重新刷固件吧!再不行就只能返厂。

网友:
可以用,估计是你的can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