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冬天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问一下

我机架2.5KG   X8  结构   8个   朗宇4110S   1555桨   40A好赢电调

2块16000   15C   格氏的电池   约重1860g

应该飞多长时间~!~!

3.6报警  我飞了38分

用2块10000的25c电池飞30分钟  约重1500g

难道只多了8分钟????

网友:
其实容量差不了太多吧……

网友:
同等重量下电量和时间不是倍数关系

网友A:
这个 时间  算正常   你要是有 电流计 你测测 电流 就明白了   电池重了  耗电量大了 抵消了 电池容量的增加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时间  算正常   你要是有 电流计 你测测 电流 就明白了   电池重了  耗电量大了 抵消了 电池容量 ...

这个道理我知道  但是  16000的2个电池 也不算超重   平均电流 在3A     8个就是24A   电池32000  就算28000  因为充电充进14000   这样也应该是50多分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道理我知道  但是  16000的2个电池 也不算超重   平均电流 在3A     8个就是24A   电池32000  就算28 ...

  呵呵  你的测试数据 误差太大    说说 我的 垃圾 机器      整机 飞行重量  只有   710克     2212      910KV   电机  9寸桨叶   我这电机  单个 悬停电流  都要  3.5 A   还要加上 飞控  航灯  接收机 的耗电   你的 机器 我想 耗电量 应该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