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用D控刷機完美解決尾巴中點死區問題教學...

楼主(2015-02-10):
因為有大大看不懂原網站的教學,因此小弟在此做的簡單教學...(其實我也不懂混控,只是按照圖面上意思做而已)
原網站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完美解決HCP100S尾巴問題必須將尾舵曲線設置成以下圖示

這種曲線須用混控
以下為混控設置,D7E為例(我只有7E...D10應該差異不大直接套用,SUV大的版本我就不曉得了)
1.此為原圖設置

以下先都按照我的設置就好

在指數曲線0按下ENT進入以下畫面,一樣按照我的設置

個人比例設為60,原教學為92

2.
以下同上

上面"輸入1"介面設置完就回到最上層選擇"輸入2"介面進行第二混控設置

原教學比例為8,但感覺還是有些死區,所以設為10

3.
以下同上...

上面"輸入2"介面設置完就回到最上層選擇"輸入3"介面進行第三混控設置

原教學"值"為0.5,但我設0.1

4.
此圖意思是要你將"輸入1"混控最大行程設為92,因為在第二混控"最低/最高"值設為8,若"輸數1"混控最大行程為100那最後的"總行程量"為108
簡單說"最低/最高"這個值設多少,混控"1"就要減多少才會讓最後"總行程量"為100

网友:
正要用大大的顶顶。。

网友A:
用什么固件,d7e原厂的吗?

网友B:
求问怎么看总的曲线 我只看得到3个分别的曲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固件,d7e原厂的吗?

M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怎么看总的曲线 我只看得到3个分别的曲线啊

最後得到的曲線是看不到的

网友:
說明得非常清楚

网友:
收100s 加859009793

网友:
楼主问下d1p控100s怎么设置

网友:
写的很好~但是我看了没看懂

网友(2015-04-11):
果然跟手了,只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
先收藏,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收藏以备后患

网友(2015-06-11):
futaba的控可以调么?

网友(2015-08-18):
请教DSX9怎样能设成这样的曲线?

网友(2016-01-28):
楼主能不能麻烦吧最终的配置文件发一下?

网友C:
楼主其实说的很清楚了,就三步,都这份上了,还要配置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说的很清楚了,就三步,都这份上了,还要配置文件?

楼主第一层比例数值设置是60,按照楼主最后一条指出第二层设置为10,应该是90才对吧?刚接触混控,不明所以,我用d10,请问高级模式切换到通用模式参数都要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