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了,最后出现解锁不了

楼主(2015-02-10):
D7E新控601接收,设置去到解锁方向右低油门,Save,马上试解不了锁怎么回事?

网友:
拔掉USB的调试线就可以了!

楼主:
拔掉了,還是不行,

网友:
重新跟着向导设置几次

楼主:
成功解锁后斷電再解又解不了

网友:
遥控器笑准问题,要不就是模式开关错误

网友:
看看解锁手势反向是不是可以解锁,是的话就是遥控通道反向没有勾选

网友:
跟着遥控设置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遥控设置不对,是不能解锁的。因为你指令都不对。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的之前可以解锁,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的之前可以解锁,现在不行了

SAVE 完  断USB 断电 .关控.......之后开控.  上电....不要连USB

网友(2015-04-02):
引用 楼主:
SAVE 完  断USB 断电 .关控.......之后开控.  上电....不要连USB

谢谢,我还发现个关键问题就是点完保存以后要稍等一会儿,因为串口传输速度没那么快,我之前是拔早了,就等于是数据还未保存完整就断开连接了,现在完美了,妥妥的转型mwc

网友:
引用 楼主:
SAVE 完  断USB 断电 .关控.......之后开控.  上电....不要连USB

原来你还连着US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