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方向杆。。。尾巴甩不动。。。。

楼主(2015-02-10):
去年四月份就把第一架电直组装和调试好了、、不过因为后来其他事。。。试飞工作一直么有进行。。。期间只是逛逛论坛。。

今天。。拿出已经半年多没碰的飞机。。。上电。。确认各项完好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试飞。

飞了两个电。。。。飞机离地两次。。很不稳定。。。

并且出现如下问题:
                          往右打方向杆。。。尾巴甩不动。。而且飞机貌似有杂音。(见视频)
                          往左打方向杆。。尾巴转到很灵活。。    飞机的声音很顺畅。
                          不打杆时,机头缓慢往左转。
                        (本不想直接发帖提问,但是因为第一次飞,没有经验,所以也不知这种现象的专业术语(是不是就叫:不锁尾?),也就不知道怎么搜索,求求各位老鸟指点)

备注:无大桨叶时,锁尾很好。。。打方向杆反应很灵敏。
          天7控,KST215锁尾舵机(当时买的时候听说,这个舵机锁尾可以,所以没买515,自制了一个桥接片,方便锁尾舵机安装(见图片)),K8陀螺仪
          大桨已经做过平衡。

网友A:
锁尾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好,重新调试一下就ok了,希望能帮的上忙

网友:
尾 方向有沒有反向了啦

网友:
左右舵机行程有没有到位?

网友:
舵机行程没设置好

网友B:
楼上的都说了。我也说一句。行程左右是否均匀,因为只要尾浆转,你给正负螺距。他一定是要左右动的。可能往右的时候你舵机顶死了。没行程了。要
调节拉杆长度。左右差不多才行。

网友:
行程没有调对。

网友C:
舵机在软件上选对选项了没有?

网友:
少尉第一次飞啊

楼主:
恩。。。。。以前都飞固定翼。电直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好,重新调试一下就ok了,希望能帮的上忙

找到原因了。。。。尾传伞齿虚位。。。。要加垫片。。。。可是现在手头没有现成的。。去网上买不太现实。。都过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在软件上选对选项了没有?

找到原因了。。。。尾传伞齿虚位。。。。要加垫片。。。。可是现在手头没有现成的。。去网上买不太现实。。都过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说了。我也说一句。行程左右是否均匀,因为只要尾浆转,你给正负螺距。他一定是要左右动的。可能往 ...

找到原因了。。。。尾传伞齿虚位。。。。要加垫片。。。。可是现在手头没有现成的。。去网上买不太现实。。都过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尾传伞齿虚位。。。。要加垫片。。。。可是现在手头没有现成的。。去网上买不太现实。 ...

买吧!不然整个年都没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吧!不然整个年都没得玩。。。

虚位不大。。。。用一次性塑料口杯剪了几个垫片垫上。。刚才试了一下。。效果不错。。。可以锁住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位不大。。。。用一次性塑料口杯剪了几个垫片垫上。。刚才试了一下。。效果不错。。。可以锁住尾了

人才啊!!!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D:
这样表达信息量少了点!
尾推的中立点是否正确??
尾推两边极限设置好了没有?在两边极限的位置,尾桨夹角是否够大?
陀螺仪设置是否正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表达信息量少了点!
尾推的中立点是否正确??
尾推两边极限设置好了没有?在两边极限的位置,尾桨夹 ...

尾推的中立点在中间,应该没问题。

尾推两边极限设置,是什么意思?新手,不懂。。。。。

浆的夹角很大。。没问题。

陀螺仪是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