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测试版 M2没有输出,更换主控维修小记及疑问?

楼主(2015-02-10):
我的零度S4测试版 M2没有输出了,这款飞控零度已经没有售后了,因此决定自己更换主控芯片。
结果成功更换主控芯片烧写进固件后,只有传感器数据可以采集到,遥控器接收机的数据飞控没法识别到,很是无奈。
不知是否有前辈也做过类似尝试,特意发帖求助一下。非常感谢大家的交流回复。

J-LINK的线序:

主控芯片与J-LINK有关的引脚图

拆掉电源转接板后主控的样子:

按照图焊接好处理好的漆包线

焊接完成:

完整连接图,可以烧写固件了

后来测试直接用主控板上的USB也可以在更换全新主控芯片后烧写固件(DFU烧录方式),补充一下用j-link向新的arm芯片烧录程序需要先给arm芯片烧录底层文件用来配置芯片。

现在更换好新的主控芯片后烧录好固件,连接好手机地面站会发现个哥传感器的参数是正常的,就是无法进行遥控器校准(说明主控芯片完全没有采集到遥控器接收机的信号)。
求前辈们跟分析一下,特别感谢。

网友:
小作坊的东西也就这样了

网友A:
凭什么不给维修啊 公司倒闭了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什么不给维修啊 公司倒闭了不成。。。

说是产品太老了,有一些配件没有了

网友B:
朋友 你有S4 V1 海外固件吗?我想解决限高限远的问题

网友(2015-06-23):
联系我QQ278982620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一个?这样多折腾人,还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 你有S4 V1 海外固件吗?我想解决限高限远的问题

有个固件,不知是不是海外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一个?这样多折腾人,还不安全

想修复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