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怪状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5-02-10):
pix装好以后各方面都设置好了但是就是飞不起来,油门推到顶还是飞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1油门校准了N都次了,但是还是不行!2飞控跟着泡泡老师的教程来来回回设置了许多遍,但是还是不行,哪里的原因呢?跪求大神指导!QQ1277858223

楼主:
顶起来。朋友们指导我一下吧

网友A:
多是反了桨

网友B:
换块电池试了吗?

网友C:
桨反了吧

网友D:
油门推满了还不起来你确定电调线序接对了,螺旋桨旋转方向正常,桨叶正反没错?

网友E:
如果电机会转,油门有线性反应,那就是电机转向反了

网友F:
pitch roll 最大值是不是80? 如果是改成1000就好了

网友F:
advance pramas--- trottle maximum 是不是80? 如果是,改成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