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镜头对焦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 标题要常〓〓〓〓〓〓〓〓〓〓〓〓〓〓〓〓〓

楼主(2015-02-10):
镜头蹭地刮花了  新买个镜头要自己对焦 问下大神们怎么对焦   是以无限远处对焦还是近处,,之前玩5n,GH3什么的不都是以无限远处对焦吗 现在卖家怎么说两三米对焦就行了    也是醉了,,

网友A:
七八块钱买上一张对焦纸,爱怎么对怎么对,只是运费比对焦纸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八块钱买上一张对焦纸,爱怎么对怎么对,只是运费比对焦纸贵多了!

自己打印出来行不行 还有这东西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打印出来行不行 还有这东西怎么用啊

自己打印的对焦纸分辨率太低了(激光打印机A3只有600dpi 彩色喷墨机A3幅面高清话打印成本太高了,你还不如去买现成的还便宜些)

找个三脚架把要调焦的像机固定好,把调焦纸贴在墙上,慢慢调就是了,具体的你可以百度!

网友:
其实对远对近都无所谓。。。狗的景深很大,十几厘米开始到无限远都是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印的对焦纸分辨率太低了(激光打印机A3只有600dpi 彩色喷墨机A3幅面高清话打印成本太高了,你还不 ...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你得买条HDMI线,接到电视上调
清楚了就行了

网友(2015-04-25):
楼主 我的狗4坏了 修完回来发现没对好焦 这个要怎么对啊 我镜头都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