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上飞机用什么供电方式

楼主(2015-02-10):
黑狗3+需要5V的供电,装在飞机上到底是用相机的电池供电比较好?还是用BEC供电好?如果用BEC供电,能不能不装相机电池减重呢?谢谢!

网友:
相机电池挺好吧 原厂的续航一个半小时 够你飞了

网友A:
我用的TS835图传,自带一个5V的输出,正好给相机供电。自带的电池还是装上好,一般云台都需要调整配重的,你摘了电池,还得弄点铁块配重。另外相机电池摘了,日期就没了,而且收外部供电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S835图传,自带一个5V的输出,正好给相机供电。自带的电池还是装上好,一般云台都需要调整配重的, ...

谢谢,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S835图传,自带一个5V的输出,正好给相机供电。自带的电池还是装上好,一般云台都需要调整配重的, ...

可惜我手上是ts8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手上是ts832,

832可以买一片那种超轻的转5V的DC-DC转换模块,估计10块钱把,有0.5A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2可以买一片那种超轻的转5V的DC-DC转换模块,估计10块钱把,有0.5A都够了。

飞机上有,给osd供电的,只是不知并联供电电流够不够

网友B:
相机电池拿了,飞机受到震动,拍的文件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电池拿了,飞机受到震动,拍的文件就没有了。

楼主:
已经采用电池供电办法。充电也方便的。图像信号接在1+的usb线上,这样狗和鹰眼可以换着用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