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lite 用天地飞6二代无法校准遥控器~

楼主(2015-02-10):
收了一枚二手NAZA lite单控装在250小机上准备练习穿越。 用天地飞6二代遥控器。连上NAZA的软件后,校准遥控器,2,3,4通道都校准OK,就是1通道怎么也不能归中,偏了有300点....这样没法飞呀,,副翼微调打到底也没法归中..... 不清楚这是遥控摇杆问题,还是飞空问题,还是调参软件问题......手上没有其他飞机可以去测试了

网友:
帮顶!等大神来帮忙解决!我也有一个naza lite也打算装在小机上。也用是FS I6的控!不知道会不会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打到底是多少?

网友:
调调遥控的中立点

楼主:
向左打到底,里左边很远。向右打一大半,软件上就显示到最右边了。

楼主:
怎么调呢?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你是遥控的事。你换个遥控吧

网友A:
校准后断电重启没有,重启不行就是遥控问题了

网友:
我的建议是重新把遥控器对码,我曾经也遇到过,重新对码后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升级成v2试试

网友:
貌似现在V2升不了了,至少在我电脑是是这样,你们能升不?

网友:
调节遥控器就OK了

网友:
遥控器本身就不在中位当然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后断电重启没有,重启不行就是遥控问题了

ok了感谢。校准完了拔电池,再插上就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左打到底,里左边很远。向右打一大半,软件上就显示到最右边了。

遥控微调调过么?还有摇杆校准

网友:
遥控器里有一个舵角设置,应该是它的问题吧!

网友:
好像升级没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了感谢。校准完了拔电池,再插上就好了。感谢!!!

这些都是小经验,慢慢就懂了

网友:
遥控器的原因,中立点不对,换个遥控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