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带微单行么

楼主(2015-02-10):
用25*25*23的方管做机架,X4112S电机做个四轴带微单有压力么,电机说单个1KG拉力无压力!那加5S10000的电池加三轴云台微单,加小型收放脚架总起飞重量估计也就4KG!是不是带三轴微单也可以啊!

楼主:
用25*25*23的方管做720轴距机架,1755碳桨,X4112S~320KV,乐天40A电机做个四轴带微单有压力么,电机说单个1KG拉力无压力!那加5S10000的电池加三轴云台微单,加小型收放脚架总起飞重量估计也就4KG!是不是带三轴微单也可以啊!看大家都用大机带,那我把重量控制下来是不是小机也能带呢!

网友A:
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稳定性不一定行

网友:
这样的组合也许可以飞起来,但是力效会非常低呀

网友B:
四轴带微单,起飞重量不到2KG,飞行时间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是个问题。

我看电机参数单个拉力1000G的时候效率还在10左右,就算实际低一些,5S10000的电池按理论还有不错的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带微单,起飞重量不到2KG,飞行时间10分钟以上

光云台和相机图传什么的就1.3公斤了,2公斤怎么下的来!

网友B:
你的云台重而已,轻量化的三轴云台才260克.六轴DJI E300动力 DJI MiniOSD 5.8G400mw图传 5000mAh 3S *1块 起飞重量1725克 16分钟极限续航测试 NEX5 三轴无刷云台,四轴同样动力配置,飞行时间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云台重而已,轻量化的三轴云台才260克.六轴DJI E300动力 DJI MiniOSD 5.8G400mw图传 5000mAh 3S *1块 起 ...

什么样的无刷云台这么轻,快跟狗台差不多了!我也看看呢,分享一下

网友:
搜索"蓝色 轻"

网友C:
危险,,万一一个电机失效 直接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危险,,万一一个电机失效 直接没救了

那再加四个电机做成X8,不过带微单有点浪费了!

网友:
起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时间上会大打折扣

楼主(2015-06-17):
2个月前试飞,带三轴微单云台,外加一块3S2200的电池给云台供电,2000mw的大图传,电动收放脚架,用5S10000电池飞21分钟航线!

网友:
不行的,至少40轴距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