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5-02-11):
最近下了一个G7模拟器,买了一个注册码并且注册成功可以更新,但是模拟器中飞机炸鸡后就会出现一段英文,怎么都消不掉,并且按R可以复位飞机也可以飞,但是就是消不掉这个英文,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知道发在那一个板块,如发错,麻烦管理帮忙移一下,小弟谢谢大家

网友A:
“控制器需要验证,请按RealFlight加密锁上的RESET键”

网友B:
关了重开下模拟器即可

网友:
模拟器的遥杆重新点选一下就行

网友C:
好似要按X健不要按空格健

网友D:
刚进软件时得选摇杆,好象这个有两个,大多数选第一个了,选第二个就没事了,依然可以按空格复位,因为是破解版的,咱没有用人家软件配的专用遥控器才会产生这个现象。

网友:
我还在玩G4呢

网友E:
出现这个提示时先把连接USB狗上的音频线给拔了,再插好,点空格就可以

网友:
搭问一下g7好像没有直通摇控和软件摇控这项,所以最后还是选了g6.5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需要验证,请按RealFlight加密锁上的RESET键”

我的加密狗没有这个按键啊,只有更换模拟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了重开下模拟器即可

一炸鸡就要重开,太麻烦了,才请教大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现这个提示时先把连接USB狗上的音频线给拔了,再插好,点空格就可以

还是一样的,没用

楼主:
模型多了好多,就是比较花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进软件时得选摇杆,好象这个有两个,大多数选第一个了,选第二个就没事了,依然可以按空格复位,因为是破 ...

第2个控制器用不了啊是两个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似要按X健不要按空格健

X键没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2个控制器用不了啊是两个死角

什么是两个死角?我记得即使用第二个控制器也得重新映射一下各摇杆和开关才行。

网友:
不知G4能升级G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两个死角?我记得即使用第二个控制器也得重新映射一下各摇杆和开关才行。

我的选了是在左下的死角上,两个摇杆都是

楼主:
不行,是两个**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选了是在左下的死角上,两个摇杆都是

哦,有空我再研究一下,我的6.5是解决了,有空再装一下7.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