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和山狗SJ4000哪个效果好?

楼主(2015-02-11):
最近在关注航拍相机,发现了鹰眼1+和SJ4000不错,就是不知道该选哪个了,所以求懂行的模友做个解析,小白在此谢谢了。

网友:
半斤八两吧

网友A:
没用过所谓的那个鹰眼1+,不过我用sj4000感觉挺好的,据说不带wifi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所谓的那个鹰眼1+,不过我用sj4000感觉挺好的,据说不带wifi的更好

能劳烦你发个样片给俺看看不?

网友:
WIFI版的要来没用

网友B:
808 2代在重量、参数调整尤其是视频质量上都要优于这两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8 2代在重量、参数调整尤其是视频质量上都要优于这两者。

808上不了云台,拍不出片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8 2代在重量、参数调整尤其是视频质量上都要优于这两者。

我也是这样觉得  135度广角比100度的镜头 效果要爽好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8上不了云台,拍不出片子啊。

听说808在研发专用云台 估计年后有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8上不了云台,拍不出片子啊。

恩,我主要用于小型固定翼和小四轴上,据说808也有专用的云台,只有狗和相似的摄像机能上云台我觉得是思维定势,也就一个自稳云台呗,怎么不想办法给它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觉得  135度广角比100度的镜头 效果要爽好多

恩,我目前是100度的,因为大力家只有这一种,看来还得弄一个130度的,你有练吗,PM一个练呗。

网友:
不是说山狗干扰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我目前是100度的,因为大力家只有这一种,看来还得弄一个130度的,你有练吗,PM一个练呗。

之前的广角摔坏了 但镜头应该没事 里面芯片断脚 可能是芯片没上胶固定的缘故   然后入了个100度的 高光、逆光效果没广角的好  会变暗     哪买都一样的吧 还有怀疑是不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808在研发专用云台 估计年后有卖

这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主要用于小型固定翼和小四轴上,据说808也有专用的云台,只有狗和相似的摄像机能上云台我觉得是思 ...

还有别人自己改装的三轴

网友:
相对来说,鹰眼1+还是要略胜一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别人自己改装的三轴

恩,这个两都应该不错,我就说吗,办法总比问题多,玩航模必须得有不断折腾、开拓的精神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广角摔坏了 但镜头应该没事 里面芯片断脚 可能是芯片没上胶固定的缘故   然后入了个100度的 高光、 ...

恩,逆光确实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时间很短,也有可能和固件和参数有关系。

网友C:
不是这个 听说云台连电机才100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逆光确实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时间很短,也有可能和固件和参数有关系。

不是短不短问题 可能你理解错 以为是骤变那瞬间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高光下定着拍一块墙 100度画面会变暗 降低明度   135度的镜头就很通透 画面明爽 色彩环境接近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 听说云台连电机才100克

这种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这个两都应该不错,我就说吗,办法总比问题多,玩航模必须得有不断折腾、开拓的精神才好。

这种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短不短问题 可能你理解错 以为是骤变那瞬间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高光下定着拍一块墙 100度画面会变 ...

恩,有空我再按你的意思实验一下并仔细观察一下,看来以后真得再入一个广角的了

网友B:
这个看样比上面两个专业多了,因为我没用过,只能看节构猜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样比上面两个专业多了,因为我没用过,只能看节构猜测了

看情况装808应该没问题,而且还可以装狗,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了。

网友:
SJ 4000用着不错哦

楼主:
能劳烦发个样片给我参考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劳烦发个样片给我参考下不?

看吧

网友:
果冻好大啊 还是菠萝味的!

网友:
据说鹰眼1+不错,尤其是夜间效果可能比sj4000好。 我也正关注呢,打算搞个鹰眼1+拍夜景,网上有夜拍视频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6219&extra=
看我的帖子,你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都差不多,我个人会选择sj4000

网友D:
用不带WiFi的山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带WiFi的山狗吧

好像鹰眼1+夜景比较好把,但是山狗更好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id=993324&extra
我的视频对比   看看细节   4000效果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