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个cj0618(2k4),请教两个无知的问题

楼主(2015-02-11):
大床子了有,因为要做小东西又懒的换小卡盘,现在需要找个80卡盘的机器,

请问红黑色机器和蓝白色机器有什么区别?

cj0618到底是哪个厂出的?

标配有金属齿轮吗

网友A:
你好朋友!
我朋友工作室升级,换了大车床,小车床就闲置了,比2K4强得多,全金属齿轮的,如果他愿意出,我介绍你们联系一下。

网友:
当年的2k4我还用着,只是面目全非了,现在不懂怎么上图了

网友B:
其实就是0618的参数标准,多个厂家生产罢了,包括市面上的180,C2等等,都是0618规格,齿轮一般是尼龙的,也有金属的,挑个做工好的买就是了,其余都差不多。

网友C:
基本都是一个图纸 , 有的改进点  。有电机功率大点的, 有尾座改成加强型的, 带快锁的 。  齿轮尼龙的有个优点就是噪音低 , 不是蛮力使用的话也不会坏   。 金属轮的强度高,  噪音也大。
还有的带乱扣盘   。
我的床买来用了8年了  尼龙轮还没坏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朋友!
我朋友工作室升级,换了大车床,小车床就闲置了,比2K4强得多,全金属齿轮的,如果他愿意出, ...

请问是什么床?给你发了短信,但不是好友无法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0618的参数标准,多个厂家生产罢了,包括市面上的180,C2等等,都是0618规格,齿轮一般是尼龙的, ...

谢谢,等于颜色没有区别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一个图纸 , 有的改进点  。有电机功率大点的, 有尾座改成加强型的, 带快锁的 。  齿轮尼龙的有 ...

原来是这样,谢谢详细解答,请问精度如何?如果用白钢车刀,这个机器用多大车刀?

网友:
买一个直柄的80卡盘法兰就好了,装上80卡盘,然后直柄夹在大卡盘上

网友:
有个c2可以出给你,有意的话秋秋吧:309093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