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发个搞笑的测试,大家看看笑笑关于辐射的

楼主(2015-02-11):
关于遥控器图传的辐射,其实就是一个场强仪,他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实际的效果发射功率,只是测场强,数据仅供参考。纯属好玩。单位全是uW/cm3先来个开胃的家里的wifi路由器

下面正餐贴地飞,华科尔,一个枪控大约可以地面100米左右

同时这里给大家也对辐射扫盲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天线边上辐射最大。但距离稍微一拉开就看到辐射是大幅衰减的如果拉开1米以上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包括下面几个爆表的图传,距离1米以外也是数值已经非常低了,这个基本知识百度就有我就不多解释了。只是再次证明一下,手机,基站辐射是同理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大可以放心。

下面开始图传~~~其实没数字了,因为靠近了全部都爆表了~~~~哈哈哈
这是某科的200mw,原厂棍子天线,好低啊~。 但是当我换上一个扇子天线~~ ~~爆表了~~

这个还是某创的新mini200mw。叶子天线 一样爆表
还是爆表~~~~

网友:
那风筝线不错,楼主土豪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东,看上去很专业嘛。

网友A:
    关于辐射,先弄清楚什么是电离辐射,什么是电磁辐射,不然别谈辐射,只会误导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辐射,先弄清楚什么是电离辐射,什么是电磁辐射,不然别谈辐射,只会误导人而已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辐射,先弄清楚什么是电离辐射,什么是电磁辐射,不然别谈辐射,只会误导人而已

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电磁辐射电离辐射,我帖子里面说的很清楚。这些东西百度里都有我已经懒得多解释了。电离辐射可以造成细胞死亡变异,电磁辐射只是发热而已。我这个帖子想说的也不是辐射,而是从侧面反映发射功率

网友:
试了试,我的简易场强仪,测无线路由器,贴近也接近满格,但随信号内容强弱变化。
那个遥控器频率多少?

网友:
弄个对讲机测测!!那个厉害哦

网友B:
楼主最后张华的数值怎么和上面两张差那么多啊。难道不是同一个功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张华的数值怎么和上面两张差那么多啊。难道不是同一个功率么?

不稳定,天线不同部位辐射强度不同,华的天线长度很长中段和尖端有差别。

网友:
知识普及贴,顶。必须的。

网友(2015-05-17):
这款场强表的带宽有多大?频率上下限?带内平坦度?

网友(2015-07-17):
用场强仪,这个比较靠谱,但必须注意仪器频段和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