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电流问题,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5-02-11):
关于舵机电流问题,大家讨论下!
我昨天用电流表测了一下舵机电流,机器静态时,打尾舵到极限,尾舵电流也就0.66A的样子,是表不准确么?还是就这么大?再者,在飞行状态下,估计电流会有所增加,但能增加到多少?有老友知道么?我的尾舵舵机是SERVOKING- 695HV,呵呵!

楼主:
明天上图!再者,我会再测斜盘和油门舵的电流!

网友A:
你这是无负载的状态,如果你做剧烈动作,相当于很大的负载,估计在2.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无负载的状态,如果你做剧烈动作,相当于很大的负载,估计在2.5A左右

哦!是啊!要是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在2A以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啊!要是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在2A以下么?

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电流基本不大,但会大于0.66A,估计如果堵转的话会达到2.5A左右。
我没有用过这个舵机,只是根据给出的参数推算它的技术参数,会有误差。
这里只是经验之谈,你可以在舵机上吊重物,然后看看重量不断增加时它的电流是多少,注意不要超过其标称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电流基本不大,但会大于0.66A,估计如果堵转的话会达到2.5A左右。
我没有用过这 ...

谢谢!我有时间会测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