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10A

楼主(2015-02-11):
是不是真品,散热可以去掉不,我看好多10A是带电机线得啊

网友:
这是短款。关于散热片,存在既合理。

网友:
正品吧?我的10A也快到了

网友:
有散热当然更好

网友:
上来就拆……我就喜欢不带出线的……

网友A:
不带输出线还能减重,不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输出线还能减重,不更好吗

那是 减成本不是减重 没线您怎么连接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 减成本不是减重 没线您怎么连接电机

前面三个不是香蕉头母头吗?我晕

网友:
拨皮啊  裸奔

网友:
没有用过,路过帮顶

网友:
你好!
1、看PCB板是好盈正品;2、目前乐天系列电调有两个版本,出线&金插,你这个是金插版本;3、散热片有助于散热,同时保护下面元件不易受损,建议保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带输出线还能减重,不更好吗

插头不见得比硅胶线轻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 减成本不是减重 没线您怎么连接电机

厂家是减了成本,至于连接,只要电机上有线,有时也就够了。当然如果因此造成连线太短接上不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头不见得比硅胶线轻多少

与那些在线头上焊插头相比,这是少了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那些在线头上焊插头相比,这是少了线啊。

我直接焊的

网友:
如果不需要经常插拔,直接焊接是最为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