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精灵2+鹰眼Q图传的么? 麻烦进来一下

楼主(2015-02-11):
刚买的Q图传接上精灵发现没有反应,咨询大疆技术说是红接红线,黄接黄线,精灵上2根褐色接褐色线。但是LED灯也不亮,也没有电流反应呢?

网友A:
你把图传上的开关长按3-5秒试下。

网友:
我的是精灵1 +Q班图传   还没焊上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传上的开关长按3-5秒试下。

是哪个白色小块么?  图传不是自动开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传上的开关长按3-5秒试下。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

网友B:
供电应该是另外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应该是另外那根线

红色应该是供电线   另外一个是音频线

网友C:
你找万用表,找出飞机的电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万用表,找出飞机的电原线。

没有这工具啊  找飞机电源线干嘛啊?

网友:
电源没接对

网友:
图传没电。先找出电愿。然后找出信号。

楼主:
哪里不对? 三根线都是按照颜色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