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看看还能修吗??、带图的

楼主(2015-02-11):
好,,问下这冲浪者转弯是打副翼,,还是打方向,,,咋就一抛头就向下冲,,,飞也不平衡。。。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请大家教教我好吗》》??

楼主:
不好飞哦,,买时说好飞的,,,新手入门机。加电门就飞,,,。。我飞的咋就不好飞呢??、

楼主:
我一飞就东倒西歪的,,,难的哦,,,请大家教下我好吗?

楼主:
我是飞一次炸一次,,飞了5次就炸成这样了。。。。

楼主:
卖家说这飞机很耐炸的,,,我感觉很不耐炸吗??

网友:
新手还是从上单翼起步比较好

网友:
重心没调好,副翼没调好,都有可能出现你的问题,还有最大一个问题———你技术不好,这个最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自己看吧

楼主:
重心没调好,副翼没调好

楼主:
卖家说在碳杆那儿的,,,我还点了红点的,,,我就感觉机头朝下的

楼主:
副翼没调好,,我调的都是平的,,杆在中间副翼是平的。。

网友:
从楼主的问题就看出,楼主是新手。
这种固定翼飞行时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的,垂尾很少能用到。
这机还是比较好飞的,楼主多练习吧。

没关系,修修又可以飞的。炸机很正常,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新手还是从上单翼起步比较好对的啊  这不就是吗??

网友:
切除机头,用找一些EPP材质的包装泡沫重做机头。最主要的是要提高飞行技术,多练模拟器呀。

楼主:
多练模拟器  我是感觉练得差不多,,就找场地飞的,,,咋就不行呢??

楼主:
这种固定翼飞行时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的,垂尾很少能用到。那我就把尾舵拆了你们看行吗》??就怕再飞碰到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飞哦,,买时说好飞的,,,新手入门机。加电门就飞,,,。。我飞的咋就不好飞呢??、

我敢肯定是人的问题,在炸鸡中积累经验,千锤百炼!!!加油!!1

网友:
你那赛斯纳都上了那么厚的灰,还是新手不应该啊,飞机没调整好,应该是直接因素。我第一次飞很顺利的就降下来了。发现状态不稳,首先应该是降下来调整好

楼主:
我是新手,,,不会飞,,赛斯纳买来就没飞上去过,,后来就买了X8了,,但是飞是飞上去了,,就是不稳,,,卖家说很稳的,,但到我手上就不行了。。

网友:
没问题,修亻还能飞的。只是机身坏了,最主要的机翼都没坏。这种机型推力线稍高点,如果没调好,起飞速度又不够,推油时会产生低头感。
手抛起飞时,先开大油,向前上方用力投出,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没调好,,我调的都是平的,,杆在中间副翼是平的。。

副翼不是调平就好,那只是在地面粗略调,具体还要飞起来调。还有也可能装机过程你装的不标准,说到头,还是因为你是新手,要是有老鸟手把手教你就会好很多。

网友:
一:楼主事先有没有飞过模拟??
二:副翼、方向、升降、油门,四个通道有无反向。
三:楼主使用什么控制方式??
四:日本手、美国手、反美国手、反日本手、中国手。
首先说一:如果楼主事先飞过模拟,不管重心在哪个位置,发现飞机姿态不一样,可以很好控制飞机的降落,致使飞机迫降。
        二:按我日本手为例,打副翼时,左转时左副翼往上翘,右边副翼往下,方向左打往左,右打往右,升降(平尾)往上是上升,反之是下降。
        三:每次上电后,要检查四个通道是否和每次的飞行习惯一致。
        四:所谓的这些什么手的控制方式不是很重要,自己习惯了哪个控制方式就用哪个,别去轻易的更改。
  这款1.4米的天空冲浪者滑翔机确实好飞,但是电池不易超过1800毫安,因为这款天空冲浪者机头宽,可机头长度短,如果重心不对要往后移,但又被安装舵机的地方挡住,无法后移。
1.4米的滑翔机我飞过:火凤凰、AX、天空冲浪者、海天冲浪者、彩翼、EPO塞斯纳,就这些机型而言,我还是偏向于喜欢海天冲浪者,至今飞了四架海天冲浪者,手里现在还有一架全新未装,一架在服役,另外两架都是带徒弟,被徒弟给炸废,实在修不了才扔了。
海天冲浪者的优点就是机头长,机身也宽,如果是FPV的话,电子设备有空间安装,不错的机型,如果只是简单的飞了玩,重心很好调试,安装整机后,只要把一块2200MAH的电池顶到机头处是最好的;这架天空冲浪者还可以修的,凹凸的地方用沸水烫(泡),把水晾干后,按原来断裂的地方粘结,粘结好后用碳棒或者冰棍的木片嵌进去补强一下,补强后用玻纤布(1MM厚度)和环氧树脂胶补一块就更牢固了,擦肚皮都没事。
    模拟练好各种条件反射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新手的路都是炸机、修机、炸机、修机这样过来的,在成为老鸟前,要能顶得住各种压力,不然就会在二手版块看到“出新手装备了”开个玩笑!祝以后能爽飞

网友:
可以修的,炸成这样想必是头直撞地上的,重心没调好,副翼没调好,那咋飞?我们都不会飞。冲浪者还是很好飞的,是个人问题,建议还是多学学基础吧,一步步来,心越急越学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敢肯定是人的问题,在炸鸡中积累经验,千锤百炼!!!加油!!1

楼主飞的怎么样子了

网友:
看着还好啊,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X8 不飞FPV  需要配重  你这个还可以修  热溶胶  碳杆  看你的手艺

网友C:
给你个最佳修机方案,独门绝技!

网友:
900毫升康师傅冰糖雪梨的瓶子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只要你想修,一定能修!

网友:
還是買台新的吧。這机其實不适合新手。因為高速。虽說是滑翔。。。買台kt。你更好飛。炸了不心痛。

网友:
为啥没人说这飞机重心本来就不对呢,按照碳杆位置测重心的话头要轻才正确吧,另外这飞机抛出去后低头很正常,补一下升降就行了

楼主:
看了大家这样帮忙。。我还是先修好,,再练模拟器。。。还有重心,,,

网友:
修起来没问题,泡沫胶加纤维胶带就OK.

楼主:
还想问下海天冲浪者是哪样的   海天冲浪者的优点就是机头长,机身也宽,如果是FPV的话,电子设备有空间安装,不错的机型,如果只是简单的飞了玩,重心很好调试,安装整机后,只要把一块2200MAH的电池顶到机头处是最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的怎么样子了

还行啊,刚开始飞,航线和降落都还不行,

楼主:
大家好问下X8的重心在哪,,要咋看才知道是对的

网友:
多练模拟

楼主:
哦,,,刚把飞机修好了,,大家看下行吗??

楼主:

修好的飞机大家看下行吗??

网友:
非常好飞得机,找老手带你吧

楼主:
我这儿没老手哦,,,就我一个人飞哦

网友:
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是飞机没调好就上天,其实飞机调好了和模拟器一样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行啊,刚开始飞,航线和降落都还不行,

我买了架冲浪,头已经炸了两次了,断了两次,我都是手抛出去,立马就炸,怀疑这飞机的平衡有问题

楼主:
我也是手抛的也是还没上天就炸了

网友:
用泡沫胶粘一下,可以飞的,不行再用东西做下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不会飞,,赛斯纳买来就没飞上去过,,后来就买了X8了,,但是飞是飞上去了,,就是不稳,, ...

你舵量设小点

网友:
这飞机是很好飞,卖家没有骗你。是你的技术问题,新手的通病,飞起来后手忙脚乱,脑子空白,所有动作都走样了。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多飞多炸,炸了修、修完再炸,把你的这两架飞机炸到实在无法修复时,你就入门了,回过头来看现在,你会很开心的。不过麻烦又来了,再入个飞机选哪个好呢,钱少的看不上眼,钱多的又有点舍不得,纠结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欢迎入坑,祝早日爽飞。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你重心找对了吗?还是跑的方式

网友:
修修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架冲浪,头已经炸了两次了,断了两次,我都是手抛出去,立马就炸,怀疑这飞机的平衡有问题

装个起落架么

网友:
自己用泡沫削一个再粘回去 绑上碳杆 缠满透明胶应该就耐炸了

网友:
换台机飞吧!

网友:
好,,问下这冲浪者转弯是打副翼,,还是打方向,,,咋就一抛头就向下冲,,,飞也不平衡。。。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请大家教教我好吗》》??

我一直用副翼转弯   方向连舵机都没有装  一抛头朝下可能是重心或者拉力线没调好    先去练模拟

楼主:
你们说的是对的,,我模拟器练下好行的。。但是我拿飞机出去飞时,,,当拿到手上心就慌了,,,脑子里就空白了,,也不知咋办了,,,就加大油门抛出去了,,,结果就瞎搞了,,,,还是水平不行,,但是练模拟又不刺激哦

楼主:
我一直用副翼转弯   方向连舵机都没有装  一抛头朝下可能是重心或者拉力线没调好    先去练模拟  行,,我试试看

网友:
对准跑道要用方向舵来控制

网友D:
加油加油  技术都是练出来的  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   我第一次上天10秒就炸了   现在大半年没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加油  技术都是练出来的  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   我第一次上天10秒就炸了    ...

除了帮务虚试飞J10的那次除外

网友:
炸得够惨的了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
第一次飞固定翼,第一架塞斯纳,第一次重心不对小摔,第二次爽飞,啦啦啦啦啦

楼主:
练模拟器飞的还不错,,咋到飞真机就不行了呢??

网友:
多炸,炸了多反思几天,在模拟器找感觉

网友:
LZ,我和你一样也是一只塞斯纳和一只冲浪者,第一次去飞塞斯纳爽炸,第二次飞冲浪者成功。总体来说的确是冲浪者好飞。对啦,射飞机的时候动作其实不用很多,感觉差不多了有推力了就可以射出去

网友:
把机头整体切掉,再模拟一个新的机头,胶水接上,仍然能飞。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修好了,绳捆索绑的,毕竟是修好了。
还有一种办法:把你的不干胶全部去掉,再上一层玻璃钢,一是耐炸,二是外形不变,仍然漂亮。只是重心会有点变化。。。。。。

楼主:
看来大家说的对的,,,还是要多练,,,,不是说就有用的

楼主:
你比我要好多了,,,也没大的损失。。。我是炸的不成样子了。。。

楼主:
我有了一点感悟了,,,就是副翼打多少就要回多少是吧。。。

网友:
好飞 还是没调好  一个朋友和你一样 后来调好了  爽飞  记住躲量一定要小 加速后再爬升  边飞边修正微调直到能直线飞行

网友(2015-08-03):
会不会是速度慢失速了,新手入门没老手带的话还是上个便宜点的飞控吧,我也是过来人,呵呵,经验之谈。

网友:
转弯打副翼,一抛机头向下的话检查一下水平尾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最佳修机方案,独门绝技!

这个绝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一起飞一出手飞就吻大地了?如果是就大点力扔出去,背推机起飞时候机翼上没有气流,完全靠人扔出去的速度获得升力的,前拉机因为螺旋桨在前面,油门大了自然会有气流流过机翼产生升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架冲浪,头已经炸了两次了,断了两次,我都是手抛出去,立马就炸,怀疑这飞机的平衡有问题

应该是你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技术问题

陈年旧话了

网友:
我敢肯定是人的问题,在炸鸡中积累经验,千锤百炼!!!加油!!

网友:
我有一个机身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了一点感悟了,,,就是副翼打多少就要回多少是吧。。。

我晕了,你这模拟器怎么练的。你没见除了油门都是自动回中的,干嘛要自动回中?想过吗

楼主:
说的对的,,,我还练的不够。。

网友:
虽然飞机不贵,但是建议修,其实修也是对飞机的一种感受和理解,修,也是玩航模的乐趣之一

楼主:
大哥说的对的。。。我会接受的

网友:
我都用EPP板做的炸100次也没关系,我是逢飞必炸啊。偶尔不炸还真不习惯了。恩

网友:
楼主应该是还不会飞的吧,先练好模拟器,飞之前在地面上各个舵角打一下,自己空间想象一下舵面是否正确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的教导,,我会努力学的。。。

网友F:
我也是新手,爽飞了冲浪者,装机一定要细心,垂尾固定死就行,用副翼转弯,机头机尾都要加强,模拟必须练好,楼主这机可以用强度比较大的冰红茶接上,然后加强调好重心。

网友(2015-09-03):
上飞控啊

网友:
你真有才,每飞必炸么,都成这样了

网友(2016-09-01):
这飞机再不好飞就没好飞的了调整好以后放地上推油门拉升降就起来了!降落只要全部收油门滑下来就行了!而且浆跟电机根本不会坏

网友:
挺好飞的啊,我首飞就爽飞了,降落也降得挺好呢,你这个完全可以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架冲浪,头已经炸了两次了,断了两次,我都是手抛出去,立马就炸,怀疑这飞机的平衡有问题

你是不是升降舵弄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升降舵弄反了

大哥 老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