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帖。关于选机的问题。目前有几个想法。各位大大帮忙看看跪谢啦!

楼主(2015-02-11):
- -首先我是新手。。。。还只能对尾飞。。开始只玩油车。。玩过一些垃圾4通的电直。。。 手头3个四轴也都是玩具  一个 AR。drone 2  一个 mini。drone  还有一个哈博什的Q4
-0-刚工作 正好发了年终奖。。。于是心痒痒 打算入穿越坑。。。。不打算暴力。。。也不需要太高端。。。。基础入门。。。小飞怡情嘛。。。。
不过作为一个文科生。。。动手能力真心一般。。。最多也就拆拆修修手机啥的。。。车还能简单点。。。但装四轴就没辙了。。。。
潜水一段时间了。在想是时候搞个自己的小家伙了。。。
目前我自己的心里选择是简单穿越机   图片都来自某宝。。。
希望大神帮忙看看哪个适合我的情况 和以下东西的价格是否合理。。。人在北 京。。。如果有北 京本地组织或者小伙伴更好。。。如果你喜欢玩完美世界的游戏 搞不好我还能帮你搞点小福利哦。。。

先上图 有点喜欢这几个。。。但是自己估计没有能力装。。。。 主要成品的 老是感觉像玩具。。。不能自己折腾。。。。  顺便求推荐一个控- -性价比很重要。。。。大小也很重要。。。木有车啊。。。方便携带才是王道。。。 在这里先跪谢 各位大大了

楼主:
还有  自己暂时不打算上图传。。。也不玩FPV 只是简单的联系  飞就好。。。。那些以后慢慢来。。。

楼主:
对了 手头的  parrot ar.drone 2.0  想改改机架。。。把里面东西拆下来。。。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A:
个人推荐配置:kim240pro碳纤折叠机架(价格较高,不过一步到位,不走弯路),银燕1806电机(可以选择新出的塑料电机,比金属的便宜),银燕12a电调,天地飞7遥控和接收,naza单控(有定高适合新手),b6充电器,3S1500MH电池(想爽玩至少4-6个)。乾丰5030桨。一套下来2000左右可以搞定了。

网友:
fpv的话再配上索尼700线摄像头(录像的话就用808二代),tx600图传发射,鹰眼锐视显示器(自带接收,基础版就行,专业版dvr录像效果较差),三脚架(显示器放在遥控上太沉),就差不多了,这一套下来1600左右吧(含808)。视频眼镜等熟练后再配吧。

网友:
建议至少带两架机子,一架摔出了问题,另一架还能玩。

网友:
我刚练习的时候带了3架,一共飞了两块电就都摔的飞不了了,后来技术熟练后基本不摔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配置:kim240pro碳纤折叠机架(价格较高,不过一步到位,不走弯路),银燕1806电机(可以选择新出 ...

额 大神。。。那 上面那几个都不咋地呗。。。。主要是自己动手能力一般。。怕出岔子。。。想买装好的。。。谢谢推荐。。。我去瞅瞅

网友:
折腾折腾就会了

网友:
支持折腾。。。不然就不好玩了,就是浪费点钱

网友B:
木星或者冥王星那个机架不错,看我的帖子里有

网友:
既然是这样还是选零度的探索者吧

楼主:
有点想要 飞越 200  不知道咋样- -    有玩耍过的 大神么。。。谢谢各位大神的指教。。。打算自己攒了。。。。不玩一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星或者冥王星那个机架不错,看我的帖子里有

谢谢 大神  已经看了。。。。想问下您 飞控的话 新手选什么的比较好 是哪吒 还是用什么 价格在500以内   最好能简单 不需要太多调试的。。。有自稳。。。能轻度练习滴。。。麻烦了

网友A:
建议自己装,论坛上搜教程,我一开始买的也是装好的,后来自己拆了重新装的,其中的乐趣只有做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自己装,论坛上搜教程,我一开始买的也是装好的,后来自己拆了重新装的,其中的乐趣只有做了才知道。

好滴 谢谢 大神了- - 确定自己装了。。。。不过想问下 看了好多飞控  除了哪吒还有那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想装个飞越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神  已经看了。。。。想问下您 飞控的话 新手选什么的比较好 是哪吒 还是用什么 价格在500以内    ...

不是大婶,新手就naza lite 吧,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婶,新手就naza lite 吧,挺好用

好滴 谢啦-0-    有点想装个 飞越 200  不过貌似没看过有这个飞机的帖子-0-难道是个坑?

网友C:
这个不错,碳纤机架重129克 ,我的已经装好,整机加电池花牌2200 mah,索尼700线,图传200W重525克。

网友D:
机架建议折叠的,好带,电调10A即可,找那销量大口碑好的店。桨可多买几副,电池1500-2200都行,性价比和口碑好的店多买几块。发射200MW穿越足矣。充电器至少200W功率BC168或A6A9。免调试飞控可买EAGLE  X6带自稳模式,便宜点可买QQ,但据说偶尔会有小毛病。

网友:
之前飞过直升机和四轴上cc3d没问题的 不过不上图传的话想飞好起码四面悬停要过关
个人感觉花300多买lite放穿越机浪费 就多个定高而已 除非以后上大机
自己装是必须的 航模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折腾 三分飞七分修(调) 遥控用华科尔或天地飞就行
飞机就选大众的 新手随大流没错的 有问题也好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 谢啦-0-    有点想装个 飞越 200  不过貌似没看过有这个飞机的帖子-0-难道是个坑?

听说飞越现在的有BUG 比如插头位置等 不了解

网友E:
有35块的2204电机 我一口气买了十个 准备再装两台玩  自己去x宝搜

网友F:
楼主我原来也完美的,你哪个部门的呀,有时间一起玩耍。。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碳纤机架重129克 ,我的已经装好,整机加电池花牌2200 mah,索尼700线,图传200W重525克。

妥妥的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原来也完美的,你哪个部门的呀,有时间一起玩耍。。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哈哈 我在大屯这  祖龙的    求玩伴 qq877528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建议折叠的,好带,电调10A即可,找那销量大口碑好的店。桨可多买几副,电池1500-2200都行,性价比和口 ...

谢谢大神 的详细解说 心里已经有点谱了  打算过完年回来就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35块的2204电机 我一口气买了十个 准备再装两台玩  自己去x宝搜

我也整了一套还有80块包邮的200MW发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 谢谢 大神了- - 确定自己装了。。。。不过想问下 看了好多飞控  除了哪吒还有那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

除了naza用的最多的就是CC3D了,调好了很跟手,不过开源飞控品控上差一些,而且参数调整比较麻烦。如果用的话一定注意买弯针版的,空间上好处理。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0568,我装的几架穿越机,左上角那架是cc3d,摔坏了换成折叠机架后又飞丢了,准备再重新装一架折叠的,零件都准备好了,近期就开装。剩下那两架都是naza单控,感觉飞起来更好控制一些。

网友:
我刚装好的250起飞倾斜  都没办法离地  重心没问题  起飞的时候掰方向也不行。。。大神帮忙。。我开自稳了

网友:
先做好电机油门行程校准,cc3d的话再看一下地面站,重新做水平校准。如果地面站水平校准没问题的话,通完电先等10秒再解锁给油门,油门稍大一点,起飞要干脆。还不行的话,检查电机和电调的连接,虚焊的话就会有这种问题。话说我的红白机使用香蕉头连接,香蕉头和线焊的时候没焊好,4个电机连续出现这种问题,都是一起飞就往一边栽,最后我把4个电机12个焊点都重新焊了就再没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35块的2204电机 我一口气买了十个 准备再装两台玩  自己去x宝搜

35块电机稳定性怎么样,可靠吗。谢谢,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5块电机稳定性怎么样,可靠吗。谢谢,什么牌子的

刚到手 还没装机 快递都停了 年后采购点配件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0568,我装的几架穿越机,左上角那架是cc3d,摔 ...

土豪大神 好酷炫   !~  先搞个cc3d试试 实在不行在上哪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