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固定翼讨论贴

楼主(2015-02-11):
CC3D是支持固定翼的,效果应该很不错,但是很少有人讨论这个。
国外的论坛我也翻了,也没找到有参考价值的信息,E文不行,看帖子比较累。
如果有人用CC3D飞固定翼可以讨论下

网友A:
呵呵 可以试试
cc3d只能让固定翼保持姿态,其他的功能估计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可以试试
cc3d只能让固定翼保持姿态,其他的功能估计没有吧

嗯  这个我知道   但是比那些100多的那种飞控好很多,不在一个档次上

网友:
支持飞翼  好像

网友B:
已经装在好小子上了,调好了,只是还没试飞。松杆中立,并且飞控有磁罗盘,在航向保持上应该要比惯性保持的飞控要好。加个osd应该可以飞仪表程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装在好小子上了,调好了,只是还没试飞。松杆中立,并且飞控有磁罗盘,在航向保持上应该要比惯性保持的 ...

没罗盘呀

网友C:
貌似CC3D可以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CC3D可以加GPS........

可以   但是只能把信息输出给osd,不能导航。CC3D不开发导航版本,由于芯片内存不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D:
我装载飞翼上试了,调试好了刷了飞翼固件,但是最后没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载飞翼上试了,调试好了刷了飞翼固件,但是最后没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哪里

在地面测试也没反映么?  是不自稳模式没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地面测试也没反映么?  是不自稳模式没开

我把模式调成了两个全部设置的是自稳,没用手动模式

楼主:
我还没试呢   向导模式测试舵机有反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