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不超过100米自动返航出现过两次,求教!!!

楼主(2015-02-11):
精灵2 3.08版本 控也升级到了最新,偶尔出现近距离突然自动返航不受控制,拨动开关自动夺回控制权,好在都是近距离没有炸机和出现意外,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出现过两次一次50米左右还在视线内自己返航了,还有一次视线外150-200米左右也突然转向不受控制往回飞,电量都在90%左右,飞机和遥控都无修无炸,这个问题飞了10次只出现过两次,这么近的距离没理由会失控自动返航啊,求教会是什么原因,在下感激不尽了

网友A:
反正我的3架精灵2 买了快一年了都没有升级过

网友:
看看状态,是不是失控了。我同样的遥控器曾经200m失控过,也飞过1.5km和电磁环境关系很大的。

网友B:
首先恭喜LZ 能返航而不是飞走。

其次,LZ看下你精灵的模式,是M模式还是精灵模式 ?

网友:
联系下大疆公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LZ 能返航而不是飞走。

其次,LZ看下你精灵的模式,是M模式还是精灵模式 ?

怎么看模式,我一直用的都是gps模式飞的

网友:
周围有干扰源?遥控是2.4还是5.8啊

网友:
这个问题要归功与上次的白宫事件,现在大疆公司新出的版本都设置过的,根据地域不同,貌似都有控制高度还有其他的,反正不像以前那么随心所欲想怎么飞都行了,超出他们设定的范围就会自动返航

网友C:
重新设置下高度限制和返航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下高度限制和返航高度

这个设置过了啊,高度500 距离 1600 即使没设置 距离很近也不太可能超高超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3架精灵2 买了快一年了都没有升级过

买3架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