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问!跪谢各路大神。。想装个飞越200

楼主(2015-02-11):
求推荐配置   与图传 暂时不打算上FPV 与推荐控
。。同时潜水努力修炼中。。
   求推荐配置   图传 暂时不打算上FPV 与推荐控
因为是新手 希望可以稳定点。。。

大概这套配置-0- 还有木有其他的控鸟。。。价格别太贵。。。。电池不知道选的对不对- -

网友A:
北 京禁 飞呀,还是省了吧。。。不然拿出去刚放地上,大爷大妈一举报,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 京禁 飞呀,还是省了吧。。。不然拿出去刚放地上,大爷大妈一举报,就杯具了。。。

-0-住天通苑呢- - 都快6环了。。。。还是挺安全的。。。

网友A:
一点儿小建议:遥控要买个多于8通道的,穿越机调参啊,航拍机扩展云台什么的都能用上,一步到位比较划算。天地飞8或9稳定性不错,乐迪AT9和10的也升级了没大毛病了。
电机不要买塑料壳的,新手炸不起。机架嘛~最好不要一体式的,一炸全换,拆装比较烦人。我开始用的KK260一体式,现在改成能换胳膊的图腾250了。电调就用各种带BEC的12A,便宜轻巧带5V,好走线。以后上大架子大电机再说了。电池以3S 1500-2200为主,先上个4-6块儿,炸不解体就坚持用。充电器就乐迪的CB86吧,一次充8块儿电池省心。不要纠结脚架啊,图传啊,摄像头,都是消耗品,炸鸡的时候可不论你那个便宜哪个贵的,撞到哪儿就炸哪儿!桨叶一次就买50-100的,比复印纸用得快,绝对的耗材!
我目前的配置:机架88,电调银燕12A 4*38=160,电机银燕2204-2300kv 4*80=320,CC3D75,乐迪AT9 600,工具不干胶魔术贴香蕉头热缩管电烙铁杂七杂八的一大包200块吧,前前后后加一起玩儿了不到一年的4轴,烧了一个DJI inspire快有了,玩儿模型是无底洞,祝你天天爽飞吧。

网友B:
电池1500或2200  桨买的太少了,我买了300块的  飞控CC3D就行了,飞的贼一点就,5045  航线稳定悬停稳定就60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1500或2200  桨买的太少了,我买了300块的  飞控CC3D就行了,飞的贼一点就,5045  航线稳定悬停稳定就6 ...

大哥,我那是说的,正反一对,一买就是50-100对。。。最大的花销就是桨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儿小建议:遥控要买个多于8通道的,穿越机调参啊,航拍机扩展云台什么的都能用上,一步到位比较划算。 ...

哈哈 谢谢大哥的解释 大概明白了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1500或2200  桨买的太少了,我买了300块的  飞控CC3D就行了,飞的贼一点就,5045  航线稳定悬停稳定就6 ...

妥妥的 谢啦  又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0-住天通苑呢- - 都快6环了。。。。还是挺安全的。。。

春节回北 京过年,我要往回龙观去两回,绕个道儿找你玩儿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节回北 京过年,我要往回龙观去两回,绕个道儿找你玩儿去,哈哈

-0-太棒了。。。可是我16号到25要回寒冷的大东北过年 大哥加个Q 877528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点儿小建议:遥控要买个多于8通道的,穿越机调参啊,航拍机扩展云台什么的都能用上,一步到位比较划算。 ...

哥们,你买东西不砍价的么?都是原价购入??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买东西不砍价的么?都是原价购入??豪。。。

我都是把购物车截图给他看,然后一起侃呗,一般一单也就砍掉个20-30的再给包个邮。。。

网友:
那机架丑死了

网友:
飞越200机架可能装不了2204电机,除非自己开孔,200的架子1806电机搓搓有余

网友:
刚出了款35块钱的2204 我一口气买了十个 准备再装两台穿越 x宝搜 别问我是谁 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D:
电池买48一块的什么皮电池 2200ma  185g  满百还送bb响 那个暴力啊 千万别买45的old tiger电池 还三块包邮 那老板有问题 2600的电池当2200的卖 一块电池245g 搞得我四只1806直喘气   摄像就用96650 摄像加录影 可以省一个摄像头呢 才250+包邮  其它没发现啥便宜的了 有了再跟你说 别问我是谁 请叫我红领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买48一块的什么皮电池 2200ma  185g  满百还送bb响 那个暴力啊 千万别买45的old tiger电池 还三块包邮  ...

哈哈 谢谢大神  受教了。。。 打算入250机架了。。那个200的确有点丑 打算搞那个 新出的木星架子。。。。

网友E:
我也准备装飞越200,用1804电机。CC3D飞控,1000毫安电池,5寸浆,12A好淫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准备装飞越200,用1804电机。CC3D飞控,1000毫安电池,5寸浆,12A好淫电调。

求大神先装-0- 我还是先跟风装个250玩耍   然后在自己琢磨自己喜欢的类型吧